为什么没有人在固定电机的时候使用减震措施??

楼主(2011-12-12):
我打算用橡胶O圈上下夹住机架,然后螺丝上大垫片穿过去固定。
我想这样应该可以吸收部分震动吧。
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弊端????

网友:
为什么老是有人讨论机架减震呢、如果航拍画面震动不考虑航拍设备减震。搞好点的航拍设备。专门找电机机架的麻烦,电机不转的不就没震动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是在开玩笑吗???
四轴乃至多轴最重要的就是姿态传感器,陀螺仪、加速度计都是需要很好减震的,否则就算滤波算法在强大都没用。你要是一不搞桨的动静平衡,二不做好机架、飞控的减震,那么就等着自己的JJ炸吧

网友:
我认为桨的平衡最重要

网友:
桨平衡了感觉没什么大的震动啊~其他减震就不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是在开玩笑吗???
四轴乃至多轴最重要的就是姿态传感器,陀螺仪、加速度计都是需要很好减震的,否则就算滤波算法在强大都没用。你要是一不搞桨的动静平衡,二不做好机架、飞控的减震,那么就等着自己 ...

反了吧,应该是飞机不振动,烂的算法都可以用,飞机要振动,只能靠好的算法。振动大小虽然会影响算法的效果,但绝对不是致命性的。如果你的四轴因为振动而飞不起来,那肯定是算法或者是参数的问题。当然,太烂的传感器也不行。

网友:
这样会更振

网友:
不少国外玩KK的高手, 航拍视频也能滑如流水, 也看过很多用DJI的视频, 航拍一样抖, 主要是桨及电机平衡的基本功没搞好,

看看大卫的KK Y3如何把基本功做好就知道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ixni4trNq8
http://www.rcexplorer.se/projects/tricopterv25/tricopterv25.html
http://www.rcexplorer.se/FPVvideos/FPVvideos.html

5 tips

5 tips

网友:
电机要买好点的,一分钱一分货,低震,没有什么轴承坏,转子摩擦的现象,桨买好的,正品APC的,平衡好,不会震动。
航模这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国产的看RP,都是降低成本降低质量的东西

网友A:
APC桨 也不是神 基本上70%都不是平衡的 需要自己做平衡

网友:
这玩意感觉没有底线。。。要求越高投入越多,然后要求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C桨 也不是神 基本上70%都不是平衡的 需要自己做平衡

我6轴机器的APC浆全部都要做平衡,最好的也是有点不平衡的。

网友(2013-02-27):
回个帖,回去翻墙看

网友:
电机用胶垫是不对的,用了胶垫变换姿势会使电机抖动,损失能量,电机与杆一定要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