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KM飞控+XA机架 抖动严重,望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1-12-12):
最近买了套四轴,配置如下
机架X650V4 ;飞控DJI WKM;云台:XA双轴云台;动力配置:电机双天新款2838KV810 ,电调好赢30A,APC1047浆 ,电池4S5000毫安 或者4S2200毫安两块并联使用,现在发现2个问题 请教大家
1、前两天测试的时候没有挂云台和GOPRO2 起飞重量用5000毫安电池的时候有1650G,基本参数都调整到130左右很稳定很好飞,今天挂上了云台和GOPRO 飞行重量变成了2100G左右,上天悬停就非常的晃,目前所有的基本参数都试过了,从130到50都试过,目前测试了最稳定的基本参数是,俯仰60,横滚60,航向角100,垂直110,但是还在晃,姿态模式还好点,一开GPS模式比姿态模式还不稳定,比没有挂载云台和GOPRO的时候晃很多,希望大家帮我想想原因;
2、还有一个问题挂上了云台和GOPRO以后Z轴的重心是不是也要调整,重心应该是往下移动了,Z轴方向的重心是不是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今天也初步下调了重心,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超重了

不知道XA650V4 大家一般的起飞重量是多少啊

网友A:
十寸桨起飞重量超过1800克估计就不是很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寸桨起飞重量超过1800克估计就不是很稳定了

请问 用4S电池我这个电池的KV应该用多大的浆 11寸应该没问题 是1147 还是113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用4S电池我这个电池的KV应该用多大的浆 11寸应该没问题 是1147 还是1138
抱歉!我没测试过,请坛上有使用经验的模友说说吧!

网友B:
helibest的jack的飞机就是这样的配置 也挂gopro 没看飞起来怎么不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libest的jack的飞机就是这样的配置 也挂gopro 没看飞起来怎么不稳当!

谢谢我请教下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没测试过,请坛上有使用经验的模友说说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的四轴2230克,还用的1038的,4.22的固件,超稳

网友:
基本感度调到160  160 180  150

网友D:
我想是 C G 問題,前後一定要平衡,否則
慣性向後飛控在補償,慣性向後飛控在補償,慣性向後飛控在補償,慣性向後飛控在補償,慣性向後飛控在補償
機身就是不停晃來晃去

网友:
1038..? 2kg..??
那你用什麼電機?
引用 网友C:
我的四轴2230克,还用的1038的,4.22的固件,超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四轴2230克,还用的1038的,4.22的固件,超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是 C G 問題,前後一定要平衡,否則
慣性向後飛控在補償,慣性向後飛控在補償,慣性向後飛控在補償,慣性向後飛控在補償,慣性向後飛控在補償
機身就是不停晃來晃去

前后重心是调平了,现在想弄明白垂直的重心Z轴的关系,Z轴重心是不是永远都在中心盘正中间,还是随着挂载的重量变化,也就是说Z轴重心也有高低之分

网友E:
好像是基本参数感度不够高!

网友F:
你这个四轴跟我的六轴一个分量了,你还是换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基本参数感度不够高!

感度调整高了,高的时候更抖
现在维持了70感度 勉强稳定,已经订购了12寸桨叶了,到时候换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四轴跟我的六轴一个分量了,你还是换电机吧

已经订购了12的大桨叶了 等到了装上试试看 不行只有换电机了,如果真要换电机我就哭了,1000RMB没了

楼主:
今天终于把四轴调整稳定了,爽啊,在4级风里都不怎么晃动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样调稳定的,说来听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把四轴调整稳定了,爽啊,在4级风里都不怎么晃动了,谢谢大家啊

恭喜!
怎么调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把四轴调整稳定了,爽啊,在4级风里都不怎么晃动了,谢谢大家啊

怎么调的?说说调整过程!

网友:
说说怎么调的?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心得吧,让大家有个借鉴。新手少走弯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