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30C

楼主(2011-12-12):
各位,请教下
四轴配置是天行者20A XXD2208 100KV能用3S 2200 30C锂电吗?

网友A:
100KV..........
四轴就是用3S电池的,20C以上的都可以。

楼主:
错了
是1000KV
谢谢上面的

网友B:
听有个魔有说天行者的电调不行

楼主:
你好,我也是才用,没有发言权。

网友C:
天行者是不支持4S以上的

网友D:
原帖由
石头007
于 2011-12-12 21:37 发表
各位,请教下
四轴配置是天行者20A XXD2208 100KV能用3S 2200 30C锂电吗? [/quo
我也打算用如此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