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DIY高手:关于电脑电源

楼主(2011-12-12):
看了好几个改电脑电源做
充电器
电源的贴子,于是兴致勃勃的买了个二手上普SP-385WB电源
我想在5V输出端,也就是红线和黑线之间直接加上一个水泥电阻,不用去找什么输出端还得找焊接二极管之类的,行吗?

网友A:
不明白你想干什么?

网友B:
接个旧光驱就OK

网友C:
可以的,5V的电流至少要有2-3A才能让12V稳定,最好能达到5A,注意水泥电阻功率要足够。

网友D: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69626&highlight=
看这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问一下要用什么型号的?20W的可以吗?还有就是水泥电阻不光有功率,还有其它参数,怎么选择呀?

网友C:
就是阻值要根据电流来确定,多买几种阻值的,接在5V输出并用万用表测量电流,可以通过几个电阻串并联达到需要的电流。
其实还是接个光驱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