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12):
最近有很多入手V911的模友啊, 我也是看了闪猫的帖中毒了,入手了一个.
1、现在发现悬停的时候一直往前飘,以及往左飘, 微调向后和向右调到底都没有用,于是在悬停的过程中不停地轻轻用左手杆向右打,于是仅用左手便完成了顺时针航线,但这不是好事,对吧?
2、再就是往前飞很慢, 往后飞很猛, 请教先入V911的模友们, 有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怎么调整?
(看控的液晶屏,发现在新手模式下向前飞最大只能打到2格,而向后和左右侧飞都能最大打到3格; 在按了左上角按钮成为熟手模式后, 向前飞最大打到3格, 向后飞及左右侧飞最大打到4格)

网友:
不是吧?我刚入手还在路上…不要吓我

网友:
向前飞最大只能打到2格,而向后和左右侧飞都能最大打到4格

估计是控不正常。

建议LZ:
(1)   检查两支连杆是否都扣在斜盘的长球头上(出厂设置)。
(2)   试按控左上角调舵行程制后再试。
(3)   重新对频一次。
(4)   如问题依旧,找店主换货...要快。

陈伯

楼主:
有遇到过的模友吗?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模友吗?

网友A:
我的V911倒没有LZ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起飞后机身右倾斜,但不会乱飞,请问高手门如何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V911倒没有LZ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起飞后机身右倾斜,但不会乱飞,请问高手门如何调整?

单桨机都是这样的,右倾的姿态调整不了

网友:
明白了,谢谢楼上高人...

网友:
回6楼:
  玩此飞机一月,摔坏平衡杆两支,主页一块,机壳两个,遇到许多问题,经过自己多方调试都已解决。911原来也可调成不往左下方起飞。方向不直打转多半是主桨OR平衡杆OR尾舵电机偏了一小点OR电池电量不够造成,调整后都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