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电池充电问题,必看!~

楼主(2011-12-12):
移步: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85565&extra=

楼主:
哟,没人知道?

网友A:
B6不是有并充板么。。。想一次充N组电池的,要么PL8要么就SONY 5快的电源。。。。目前涨价,7快了。。。每1S电池独立充电,1S 7元2200的电池 内阻低一些的1个小时充满,老旧电池1个半小时。想一次充多点就多做点。。。此充电板最大的好处是不会过充。。。插 2天也那样。。。 PL8没用过,但是看评论不错的,就是太贵咯。。。。

网友B:
我用两块3S电池并充试过,要求两块电放电一致,否则充时电压一高一低,如果其中一块快充满了,充电电流会下降很快,充电器将自动进行平衡操作,这个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电流可能从2A下降到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