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40w的烙铁没用几次就坏了!

楼主(2011-12-12):
10元40w的烙铁没用几次就坏了!坏两个了!大伙用什么烙铁?

网友A:
偶用的是白光937焊台,超好用,温升快,温度调节方便.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我用88元的原装正品40瓦 goot。

网友C:
多年前用上白光后就没想过再换了,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D:
我全用焊台了,好用,耐用

网友E:
买几根烙铁心回去,1元1跟,烧了换,一般使用一次最好把要焊的焊完,不要一点点东西就烧一次,热了冷冷了热电阻丝容易段

网友F:
正在筹备白菜白光
等快递中~

网友G:
在家用二手白光936焊台,好使
外出用T12焊芯加直流电源或者电瓶

网友H:
我的长城 20多,能烧一天都没有问题。
黄岗的烙铁也不错。你买了假东西了。
一个好的烙铁头 都要7块钱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一直用5元的烙铁,基本一年换一个。

网友J:
太菜了,用10元的罗铁

网友K:
白菜白光是不错的选择,做了几个了,都被徒弟们要走了。

网友L:
白菜白光吧!比你的10元的好用。
我的40W都用了好多年了。你的怎么这么爱坏。是不是线头松了。

网友M:
没有吧,我15块的使用了几年了,还好的啊,是宁波的

网友N:
我的焊台,用的不多,也换过一次芯。是那种低压10多V的。

网友O:
装一个整流二极管,一个小开关,焊接时短路二极管,就不容易坏啦

网友P:
30w的,3.5一个,十块钱三个,一年一个,都是烙铁头不行了

网友Q:
15一个的。到现在3年坏了一个了~~

网友R:
我是行伍出身,用的是军用级的。20年还没坏过,当然工作量非常少,外加我对她的爱护,不工作不长时间空烧。

网友S:
临时买过5元的烙铁,用过2次,再过几个月用就再也不热了,槽的很

网友:
广州的黄花牌不错, 我在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O:
装一个整流二极管,一个小开关,焊接时短路二极管,就不容易坏啦

这个不明白,有什么用?原理呢?

网友:
我用的是3元一个的烙铁,柄踩断过,哥俩好粘上了,插烙铁头的那个铁管子也踩断过,后来找了一节电视机室内天线套在上面刚刚好,算是修复了,烙铁头用坏过2个,携带过程中丢过一个(因为配的套比较松,烙铁头用旧了内孔就大了,容易掉),现在这个烙铁还在为我服务,大概有8年了,哦,电源线也换过一次了,呵呵呵,忘了说了,踩断插烙铁头的管子是烙铁芯子也坏掉了,换过一次,然后好像是正用着坏过一次,就买了2个芯子,现在还有一个在备用,(芯子5毛一个)

网友:
我用恒温的很耐用,还有12v的不经常用

网友:
5年前买了把黄花50元,到现在电位器有点接触不良了,经常烧红了,今年春天活多就买了3把新黄花,45元一把,几天都坏完,现在我还是一把烙铁打天下,没备件心里没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不明白,有什么用?原理呢?

俺就是这样用的,功率减半 减少空烧

网友(2019-02-18):
白光936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