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增氧泵改直流48V供电

楼主(2011-12-12):
朋友系超级钓友,每逢聚钓收获颇丰,惟车马劳顿,归时因长时缺氧,鱼已泱泱。一日拿来一只鱼缸用的交流220V的增氧泵,要改成适合电动车48V直流供电的。因工作一直较忙,今天稍闲拆开看看。

楼主:
内部结构

楼主:
原以为是一小电机带动气泵,只要用DC-DC电路降到合适电压即可,拆开才知此增氧泵是震动泵,交流220V通入线圈后产生50赫兹交变磁场,引起泵体鼓膜连杆上的两片永磁体震荡而泵气,此结构必须交流供电才行,看来要改还有点难度。

楼主:
答应了朋友的事,再难也要搞好。    明天焊只逆变器试试。

网友A:
鱼缸用的泵就是用震动压气的,哪里还有马马达的,有马达晚上还不把你家吵死?

楼主:
我今天拆开看才知道是这种结构,不过电机带动的旋转泵噪音是很小的,估计这种结构的生产成本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鱼缸用的泵就是用震动压气的,哪里还有马马达的,有马达晚上还不把你家吵死?
一般直流电 都是马达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以为是一小电机带动气泵,只要用DC-DC电路降到合适电压即可,拆开才知此增氧泵是震动泵,交流220V通入线圈后产生50赫兹交变磁场,引起泵体鼓膜连杆上的两片永磁体震荡而泵气,此结构必须交流供电才行,看来要改还有 ...

做一个50赫兹的振荡电路,驱动一个H桥(使线圈中通过模拟的交流电流,而不是脉动的单向直流电),同时将线圈改为48V工作的匝数试试?为了防止H桥烧毁,可将“死区”设定得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50赫兹的振荡电路,驱动一个H桥(使线圈中通过模拟的交流电流,而不是脉动的单向直流电),同时将线圈改为48V工作的匝数试试?为了防止H桥烧毁,可将“死区”设定得大一些。

 此法甚佳,等下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考虑到增氧泵内空间有限,放弃逆变器和50Hz震荡+H桥的方案,利用手中闲置零件搭接了一个更简单的电路,解决问题。

楼主:
准备零件:
   1:   0.13mm漆包线1卷
   2:JZC-23F型12V继电器1只
   3:22uF/100V电解电容1只、0.33涤纶电容1只
   4:100Ω/2W、70Ω/2W电阻各1只
   5:D头电源线1根

网友:
赶上直播了,后面呢?

楼主:
继电器尺寸稍大

拆开继电器外壳动手术

大小合适

楼主:
将增氧泵档位开关拆下,焊上电阻,电容焊在继电器上,如图。

将增氧泵线圈卸下,拆去原线圈,用0.13mm漆包线绕3000匝,装好铁芯及组件。

接48V直流电源泵气的效果

楼主:
今天试机2小时,发现偶有卡顿现象,如是又加焊2只续流二极管,增氧泵工作顺畅,排气均匀。高档位工作电流165mA,低档位工作电流112mA.

楼主:
有时间再将电路原理图补上。

网友:
要是我  宁肯弄个直流小马达   总觉得机械部件省劲  简单

网友:
楼主牛,用继电器来做震荡源,

网友:
看看我做的这个小玩具,和楼主的原理一样

盒内蓝色的是继电器,银白色的是电池盒。

我这个玩具是让那个小卡通图片上下跳动,学习电磁铁知识时用来激发学生兴趣的。

网友(2013-05-14):
学习楼主,并且支持20楼的老师。

网友:
振动频率多高?继电器的动作寿命能到几百万次,看着很大的数,其实……五十赫兹的频率,一分钟就要跳动3000次…

网友:
高手啊。不过买个冲电打起泵才100块不到 ,这个估计比成品还贵

网友(2013-06-19):
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