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通道设置求指导

楼主(2011-12-12):
找了半天说明书,也没发现怎么把那个三段开关设到通道上。。。
求教啊~有人会么?还有那个TRN的开关是干嘛使得?就是带弹力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说明书,也没发现怎么把那个三段开关设到通道上。。。
求教啊~有人会么?还有那个TRN的开关是干嘛使得?就是带弹力的那个~
TRN带弹力的开关是教练开关。

网友A:
那个三段开关直升机模式是3D切换开关。固定翼模式下可以用混控功能(PROG)切换开关,设定要混控的通道和混控比例,开关可以选择三段开关来切换。
TRN开关是教练开关,也可以作为计时器开关。

楼主:
额。。。有详细的步骤么?PROG里面那些参数要怎么设啊?为什么我设了没反应。。。
PS,我是原厂的固件,没升级过~

网友(2012-02-19):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段开关直升机模式是3D切换开关。固定翼模式下可以用混控功能(PROG)切换开关,设定要混控的通道和混控比例,开关可以选择三段开关来切换。
TRN开关是教练开关,也可以作为计时器开关。
能不能祥细说一下各个键的功能呢?说明书真是掳看不懂,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容大哥,我也在找你

网友:
除了4个(直机6个)基本通道外,剩下的通道是可以自定义的,具体在右边那个设置里有一个AUX-CH(10C里也有这个选项)翻译成中文叫“通道交换”,可以把开关或旋钮设为某个通道输出。

网友:
那个TRN的开关,是教练开关,我把它改成第六通道输出玩极品飞车时当刹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