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有关伺服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1-12-13):
松下的MSD 023 A1X 驱动和
电机
,现在的问题是 MACH 上的数值在动,可电机不动,能锁住。驱动器通电上面就显示 T 0, 接线:6脉冲,8方向,5和7并起来接接口板5V,9、12、28、29、30接24V负极,11接24V正极,编码器接线没问题。连 上电脑手动 电机就是没反应,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伺服驱动器正常情况下应该显示什么啊,还有控制方式也不能调,现在就在位置模式上,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在哪 谢谢 大家了

网友A:
跟我碰到的问题现象一样,只不过我的是步进,发现是电脑的并口地址和软件默认的不一样,你的肯定不是,帮你顶起来

网友B:
松下的没有玩过,安川伺服有两个方向的限位开关,要么让限位失效,要么将限位开关接上,短接也行,限位开关默认常闭

楼主:
改成共阴还是不行啊。

网友C:
松下这款正常显示是0 这个是MSD的说明书
http://wenku.baidu.com/view/0de6ae956bec0975f465e2a1.html

楼主:
谢谢说明书有了,最前面有个小写t,最后面是0,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