媳妇儿交代,想办法明早把她的三块电池充满·~~~~

楼主(2011-12-13):
只有一个座充啊 ~~~~~~~ 逼得

网友:
记住“办法比困难多”

网友:
比较关心怎么连接电池?锡焊的话,电池要废掉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强!

楼主:
就是拿线直接插到电极上,然后每两个电池间接出来做平衡吧,跟3S一样的接法

网友:
这种电池 我手机上就是 不用焊的 像牙签大小的电线 可以卡在电极上的 是内凹的

网友:
标题

学校充电不方便,我就是用301平衡充加这个解决的,一次可以充两个手机电池或3块3S锂电(上下学带电动车用)

网友:
标题很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