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请进,咨询精品小飞机配置

楼主(2011-12-13):
小弟掏边了全中 国,终于找到几乎是仅存的一架全新的Fliton(飞腾) INSPIRE MINI F3A。想把他打造成一架精品小飞机,用点奢侈点的配置(控有现成的)。哪怕挂在墙上每天欣赏意淫,你懂的。
飞机连接:

禁止公布淘宝链接,否则将视为商业贴予以删除

                   版主留

飞机数据如下:翼展:1000MM,机长:1047MM
空机重量:278G; 起飞重量:650-680G
电调:25A; 电机:Hacker A20:20L / AXI 2212/26
舵机:Futaba S3110 / Hitec HS-55/65HB/MG 等9克舵机
电池:1500MAH 3S
设备:6通道4舵机1电调

本人打算上4个futaba 3156舵机,双天的2834合适,但是为了精品一点打算上天蝎星的3008加天蝎星25A电调。3008的最大持续电流26A,25A电调够了,3008飞这个飞机也用不到全油门。天蝎星的22系列电机都没有合适的,想咨询一下老鸟,3008电机能装上吗?应该怎么样选择桨?

网友:
沙发,非常漂亮,问题帮顶

网友:
25A 电调小了。天蝎星电调油门端点处死区也比较大,有点不爽。
中特威也是如此,否则我推荐中特威40ASBEC扒皮使用。
要么就凤凰ice lite 50。据说配蝎子电机必须用低进角设置否则会烧电调。

电动机的话3008有点重,100克上下。如果飞机能配得轻,建议蝎子2215-18,配10×6桨,或者更高KV,稍小的桨比如9×4.5之类,把静态满油电流配到25-30A,飞的时候电流会下降的。

这样有300W的最大功率飞机就很牛了。关键电池也要配好的。

网友:
LZ能 不能多拍两张 我准备做一架

网友:
这飞机价格不菲呀!!!!

网友:
其实这架飞机更漂亮些

网友:
还有这架

网友A:
都是不便宜的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不便宜的货啊。

便宜没好货,但也有死贵死贵的破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我QQ 257109  飞机到我手上了,可以帮你大体画个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能否加你QQ进一步交流,我的是257109

网友:
抱歉我没QQ...
有事在这讨论吧。
我手上有架Hyperion 20E的小3D,重950g但是感觉动力不怎么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飞机起飞重量顶破天700克,拉力到了1.6公斤以上动力就很乐观了。
现在想放弃天蝎星了,大号电机做的不做,小号的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想用双天2834配好赢30A和1047,电池用nano的11.1v 1600毫安时的重量不到100克,拉力应该在1.5公斤以上。、
舵机保持原来决定 futaba 3156.

网友C:
3156确实奢侈点,要不3104或者hyperion atlas ds11也不错的。

我那飞机3007的电机,11×5.5桨,动力不怎么地,满油30A。
试1147桨,电池搞不定,电机有绝缘漆味。
以后慢慢解决问题吧!希望增重代价100g以内,搞到推重比1.6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56确实奢侈点,要不3104或者hyperion atlas ds11也不错的。

我那飞机3007的电机,11×5.5桨,动力不怎么地,满油30A。
试1147桨,电池搞不定,电机有绝缘漆味。
以后慢慢解决问题吧!希望增重代价100g以内,搞 ...

飞机总重650克的话,只要1040克的拉力就可以实现1.6的推重比了吧。朗宇X2216 kV880配1147桨貌似很轻松就能满足这个要求,而且电流还很低……

网友:
我说的是我那个破飞机。太重,950克了。
就跟前一阵子发的超炫小飞机视频那个一个级别,但是动力差很多。
视频那飞机号称12×6的桨,100克电动机,我不知道我的能抗住不。或许不这么用就是不行吧!但是电池是肯定不行了,我那电池1500mAh20C,真的只能够搞定30A。

网友:
看到说,精品用蝎子,满头黑线,,,,蝎子这种大路货啥时候变成精品了,买hacker都比丫便宜,性能区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