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2-13):
为什么说速度上会有区别?只是因为有刷的摩擦力大?还是怎么样?

网友:
无刷效率更高!

网友A:
一个有刷 一个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有刷 一个无刷

看似废话,实则正解!

网友:
相同的电压下无刷效率高、功率大,所以速度快

有刷的效率低,功率小。

网友:
一个3根线,一个两根线!!!

网友:
其中第二个链接可能对你最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