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俯仰延迟问题,谁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13):
以前发过一个帖子:
如题,今天出去飞450,飞行中偶尔会出现俯仰延迟情况,打舵没反应,大概半秒才有反应,但调机的时候三舵机都正常啊,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控是新买的T8FG,XXD电机,好赢40A,三个65MG,GY650+9257,电池都是老电池了,会不会和电池有关呢?请帮忙看下

今天又去飞了4块电池,情况依旧,但是这次看清楚了,遥控的俯仰杆向后拉没问题,可是向前推,机头会有大概半秒的延迟才会低下去,害我差点炸鸡,可是飞机下来打开油门锁定状态,在高位和低位及其他位置推拉俯仰杆,都很正常啊,这个情况大家给看看,是控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谢谢,另外,这4块电池都很老了,可能还有过放的,不过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高手给看看吧,看是机械问题还是控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在此多谢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既然电池老了,就换吧

网友A:
升降舵机电位器清洁一下。
我就WD 40 直接喷。

网友B:
在function 的delay 设置把126通道全部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机电位器清洁一下。
我就WD 40 直接喷。

你好,我的问题是推升降延迟,但拉不延迟啊,难道是这三个舵机都有一半电位器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unction 的delay 设置把126通道全部归零

谢谢你的解答,回去我会去试试的,但说明书里的function里没有DELAY这一项啊,可否详细说明一下步骤

网友B:
不好意思是condiction,进去点一下s1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condiction,进去点一下s1就有了

回家看了一下,DELAY已经是0了,请帮忙再看一下别的问题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家看了一下,DELAY已经是0了,请帮忙再看一下别的问题吧,谢谢

这个0是跟状态的,你看看nor hold idle下是不是都是0

楼主:
我看了,各个状态下的Delay都是0。你估计会不会控有问题呢?我的T8是刚买的,有问题就找卖家换了。

网友:
找个高手帮你看看吧,估计是什么卡死了之类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