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XXD 50A 电调,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12-13):
XXD 50A,不知道为什么烧毁了,一个mos管直接烧成了灰渣....悲剧啊!拆开发现,在烧毁的管旁边,有一个mos管得脚完全悬空与对应的脚位上,就是没有焊接上。当时,就想,这xxd的做工...吓人了...
之后,心想,居然在前段时间,我都能正常用,说明那个没有焊接上的管,对使用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把那个管重新移植到原烧毁的位置。不幸的是,原烧毁的管得那个脚位掉了,观察了一下板子,发现居然是三层板....不知道怎么飞线了....唉!~技术不到家啊!经过一些测试,觉得掉落的脚位应该和并排的脚位是并联的吧(不知道对不对,望高手指点!虚心学习!),用铜线就连接了mos管和那个脚位。
接上电源,开控,
电机
有提示音,但是,在加油门时,电机不转动,还是提示音,不知道,以上我的方案是否正确,希望各位指出!并希望能够得到大家好的维修方案。
都说,这xxd的电调没有什么维修价值,这当然知道,我也已经购买了新的好盈40A,之所以要修,是希望多学点东西,练手,为以后不时之需做准备,谁叫咱模型玩家都是diy的崇拜者呢!
附件
(97.34 KB) 2011-12-13 09:49
(96.19 KB) 2011-12-13 09:49
(114.82 KB) 2011-12-13 09:49

网友A:
红黄2颗MOS管是并联的

网友B:
其实你不该移植.直接把悬空的脚补焊更合理.
但是,,,,,,
一颗伤不起啊,你还加那么长的线.
即使修好了,推油还得啪
所以你应该彻底测量所有MOS,剔除坏的.不够数量的去主板上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烧完后,补焊过,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B:
当时烧完后,去掉坏管,补焊好管,但是还是不行~那就是管子双双把家还了.
你需要把所有管焊下来,一颗一颗测量后,买新管补齐数量,再全部复原.
成功率是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