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

楼主(2011-12-13):
用炸了的450玻纤大奖还有用噢,可以改600和50级别的尾桨,就是稍稍薄了一点点,用卡尺一卡差了0.5毫米,于是用了0.5豪米的线路板,手机上的补充了一下,拿称一称还比原来的轻了一些,称之前先用把据完的边用502遛一遍。还有我怕称的不够精准于是又用家里没有用的天平改了一个桨平衡,哪边轻用502添,呵呵挺好。利用了两个废物。

网友:
450桨的宽度和50机尾桨宽度不一样哦。

网友:
尾巴很敏感 还是别省这个钱

楼主:
多的地方据掉

网友:
我也用450大桨改了50机尾桨《桨根的铜套处必需完好的》,感觉就是款了点,用小手锯成形后再用抛光砂子把边砂一下,然后502把边封一下就是了,两只的重量差在0.2以内,最后贴了点配重纸,还没飞,但看看强度还是够了觉不会射的,有飞过的朋友讲讲看好用不?

网友:
我也改过500尾桨.注意封边要搞好.还行.落地的时候要柔一点.因为桨很硬.容易伤尾轴.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