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WKM飞控 Z轴重心问题

楼主(2011-12-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DJI WKM,重心X,Y轴我可以搞明白,只要前后 左右平衡就可以了,但是垂直方向的Z轴重心 是不是也要随着重量的增加而在垂直方向变化,还是永远都在中心盘的正中间,不随重量的增加而改变位置!谢谢

网友A:
对Z轴重心 要求不是很严格 但是Z轴重心向下点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Z轴重心 要求不是很严格 但是Z轴重心向下点比较好点

谢谢,现在挂上云台这些东西以后Z轴重心肯定变了,参数里的GPS 和IMU那个Z轴距离也要相应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