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飞V2

楼主(2011-12-13):
摇杆感度52回中52比较顺手,云台感度调到75和90分别试飞,感觉没什么用,云台抖动之厉害已经让人无法去关注增稳补偿了。低空悬停的时候目视飞机很平稳但是云台还是横滚方向来回动,另外有侧风的时候拨横滚抵风,保持了飞机的水平,但是云台却歪很大角度。云台姿态受摇杆影响?不是应该跟飞机姿态来算么?这个以前发帖的时候提到过,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第四块4200的电池飞了一半出现飞机突然大角度后翻,翻了大概有45度,差点坠地,猛推了下杆稳住降落。后翻时声光模块嘀嘀响了一下,降落后看到第二枚蓝灯闪烁,警报间歇响了两下停止。
飞机在悬停的时候偶尔会突然抖一下,不过没有升级之前的抽搐现象发生。莫非原来的飞控是有问题?新飞控飞了快10块电了,没有发生自旋和严重的抽搐。UBEC暂时也是用的原来的。

网友:
我飞也遇到突然抽动一下的问题,不过不多,而且我都飞的低一抽就收油。还在研究是设置问题还是飞控程序问题,嘿嘿

网友:
yifeimiao
后翻的时候,“声光模块嘀嘀响了一下” 这个时候红灯会亮吗?
另外云台来回动的角度有多大? 增稳的感度太大也会过度的,一般增稳到倾斜角度的80%左右为好。

增稳过度可能原因如下:如果倾斜了1度,增稳1.2度,在水平附近轻微摇晃的时候,就会显得云台摇摆的更加厉害。

另外,我们也在排查突然抖动的原因,看看是否是固件引起,目前还没有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灯光模块没有正对着我所以翻的时候看不到灯。是不是低电报警?回来看了电压发现昨天电池可能没充满。低电会导致后翻?

对比前后飞行,感度70的时候晃动少一些,我再试试感度吧。

已经换了好盈8AUBEC,明天中午还有时间的话再试飞。

网友:
那个报警,可能是遥控器有失控现象或者传感器的线没插好才会连续叫。一般伴随红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