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最小油0,中油+10,最大油>+10以上,请教要如何调整,谢谢!!

楼主(2011-12-13):
螺距最小油0,中油+10,最大油>+10以上,请教要如何调整,谢谢!!

450 PRO 我之前的螺距是最小油0,中油+5,最大油+9,昨天重新装过旋翼头,天7重新设置出厂默认,再调螺距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不管如何调大浆的连杆螺距都调不好,只能调好一个螺距。

还有下图红色线之间的距离最小油门很小,中油时感觉跟图上的距离一样,不知道是否正常。

谢谢各位回贴!!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没学会螺距调整,螺距曲线不是用连杆调出来的。
首先保证在螺距曲线默认(斜45度)的条件下最低最高螺距为+-10~+-11,中点螺距为0。如果不是这样,相应调整三个舵机的连杆使其在中点为0。
油门位于中点时,旋翼头各连杆都应水平或垂直。省略了这一步,调出来的螺距是不准的。

然后,在控里设置normal(普通)模式的螺距曲线,一般是设为-2 0 +5~+6 +8  +10~+11这样,可以根据飞机状态进行微调
3D曲线,暂时应该还用不着吧,可以先不设或者保险起见设成和normal相同的

你图上那个十字盘位置,应该就是中油位置,即摇杆处于中点的位置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自从中山升了元帅,灌水也不积极了啊

网友:
 向中山兄看齐,我这都快沉的潜艇了

网友:
多看精华贴有帮助

楼主:
我回来重新设置了,原来是跟控的螺距曲线设置有关,我的是7点曲线:
-43.3%,33.3%,-21%,0%,+33.3%,66.7%,+100%
自己看贴设置的也不知道是否正确,通过这样设置螺距低油 0%,中油+5%,高油>+10%(还有问题)
可能还有地方设置不对,还要再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没学会螺距调整,螺距曲线不是用连杆调出来的。
首先保证在螺距曲线默认(斜45度)的条件下最低最高螺距为+-10~+-11,中点螺距为0。如果不是这样,相应调整三个舵机的连杆使其在中点为0。
油门位于中点时 ...

请教,油门50%时,如何确定舵机连杆的长度?
调机时只有舵机连杆(3个)和旋翼头连杆(2个),必须先确定其中一种连杆的长度然后再调节另一种连杆,看了一些文章,都是先调节倾斜盘水平,那么就要先确定舵机连杆的长度,这个连杆长度怎么确定呢,文章上说参考说明书上写的长度,但是如果说明书上没有这个数据时该怎么确定长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相位器。螺距为0的时候,相位器上的两根剪形混控臂必须水平。否则会出现正负螺距行程不一样和混控比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1194&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这是老羊的精华帖多看看

老羊的精华帖我看过,对舵机连杆长度的描写是看说明书上的参数
“按说明书的数据准备好 连杆D 吧。”这是原话,最好能有无官方数据的时候如何确定其长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