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061铝合金的热处理方法!先谢谢!

楼主(2011-12-13):
最近做一个零件,材料6061铝合金,要求有一定强度,7075买不起,而且我不会分辨,因此想用热处理方式来提高6061铝合金的强度,那位师傅知道方法的恳请告知一二。谢谢啦!

网友A:
木听说过铝合金还热处理的。
如果需要一定表面强度可以阳极,深层的还是选好的铝合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听说过铝合金还热处理的。
如果需要一定表面强度可以阳极,深层的还是选好的铝合金吧
铝合金可以进行热处理的,以前看见过介绍,但是没在意。

网友:
AL 6061-T6  (這就是已經熱處理)    <--在台灣

有些比較詳細的會寫T651  <--看是用哪種熱處理的方式

陽極只是增加表面的耐磨度,但實際內部強度還是沒有變動!

如果能買到鍛造過的鋁合金板,那就更好了...

网友:
Alibaba有锻铝的大于等于一件起。7075也没有贵好多吧,你拿来做床?
1199倒是贵到不行,1090的10倍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现在材料是有的,就是想知道它的热处理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现在材料是有的,就是想知道它的热处理的方法。

我找到這篇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8052206315
你參考看看

鋁合金的熱處理不像一般的鋼鐵熱處理流程與方式,鋁合金要增加它的強度、硬度一般所使用的是析出硬化和加工硬化這2種方式。

加工硬化,是利用冷加工塑性成型方式,使材料的強度硬度提升。

析出硬化,要在鑄造或鍛造後實施,先做固溶化處理,加熱到480~540度C,使鋁合金內的原意析出的金屬間化合物能在度溶解於鋁內形成均勻的固溶體。然後進行淬火,其目的在於產生過飽和固溶體,以免析出物不是當的析出而降低材料的機械性質或者耐腐蝕性。淬火後的鋁合金質地變軟,非常適合做延展性的加工(與鋼不同),但是若無法立即加工者,要放在冷凍庫冷藏,可維持展性24小時。
淬火後的鋁合金,在室溫下會有金屬間化合物逐漸從固溶體內微細而均勻的析出,會使得鋁合金硬度與強度提升,並且趨於穩定。這種析出的現象進行緩慢,少則數日,多則數月甚至數年。時效作用不藉外力,在室溫下緩慢進行者稱自然時效。若加熱至150~200度C的溫度,則析出作用會加速進行,稱為人工時效。規格上會註明Tx處理,例如AA7075-T6、AA2017-T4等等。詳細的種類,請參考材料手冊或者機械材料叢書,鋁及鋁合金一章。
7075鋁合金,是鍛造用的Al-Zn系合金,又名特級杜拉鋁,在Al-Li合金問世前,是鍛造用傳統鋁合金中強度最高的,廣用於飛機的構造材料(如機翼及機身的桁板與板材。
7075的T6處理,加熱到460~499度C,保持10~60小時後淬入冷水中,冷卻速度每秒315度C。之後,在118~124度C中保持22~26小時的人工時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這篇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8052206315
你參考看看

鋁合金的熱處理不像一般的鋼鐵熱處理流程與方式,鋁合金要增加它的強度、硬度一般所使用的是析出硬化和加 ...
谢谢!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怎样区分6061和7075铝材?

网友D:
哈,我还想请教楼主呢。
我有时候阳极氧化的时候,连接工件的铝线会被烧断,断前会发出吱吱的声音。请问是啥原因啊?电流大还是阴极面积小了?多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怎样区分6061和7075铝材?

這個,我有問過台灣的鋁材行
店員說,如果是一整塊的板材,7075 的顏色會比較黑....
但如果是另外加工或處理過的..就沒辦法這樣去分辦了!
我猜可能要用硬度計去測,才可能分辦出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我还想请教楼主呢。
我有时候阳极氧化的时候,连接工件的铝线会被烧断,断前会发出吱吱的声音。请问是啥原因啊?电流大还是阴极面积小了?多谢啊
电流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