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口板端子与GND的电压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1-12-13):
伺服到现在没转起来,把并口线连是电脑,只有Y轴方向针脚与GND有5V电压,其它都没有,要是拨掉并口线,六个轴的方向与脉冲针脚 与GND都有5V电压,这样正常吗,望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没人看顶起来

网友A:
你用得mach3吧,mach3要定义引脚功能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定义过了,就是控制不了电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