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台600N顶级版,大家看看配置

楼主(2011-12-13):
主桨:HAWK 碳纤桨
尾桨:亚拓原装碳纤桨
副翼:FUNTECH 碳纤副翼
亚拓55发动机 HATORI排气管
斜盘  MKS1210*3
MB2.0 ,当陀螺仪
MKS DS760 锁尾舵机
油门舵机:FUTABA S9252
非耐克斯 定速
AUTOBOOSTER 自动点火

除了斜盘差点,其他还可以吧?

顺便问问,
1.是用15%油还是30%的油,
2.我的接收机是JR 10DS,锂聚2S是不是还得加BEC,BEC有啥牌子的,大家给介绍介绍,锂聚多少MAH够?还有是否为了避免BEC失效,最好直接是4S4000MAH的镍氢?

油机我是个新手,第一次折腾油机,有问题还得请教大家了。

网友:
飞普通模式  可以用 15的油 但是要选好品牌   LZ有不懂的 可以PM咨询

网友:
论坛收的,配置不错,就是斜盘最好不用6V就行,可以直接用4.8V镍氢供电。

网友:
3800包顺丰

楼主:
楼上英明~~

网友A:
BEC 好赢的 +2S或 3S 2200MAH左右锂电,可以了 。

楼主:
BEC失效的几率多大,大油机可是炸不起啊~~
另可接收电多花点米,是不是直接用镍氢电池是最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 好赢的 +2S或 3S 2200MAH左右锂电,可以了 。

多谢,我看好盈的BEC有3A和8A的,600N用8A就够了吧?

网友:
1210换ds610吧,因为几百块炸一次肯定不止几千块,炸到动物就更加了,谨慎!!

楼主:
MKS 1210 很垃圾?

网友:
1210的死舵率超出你的想像,别在电子设备上省钱

网友B:
菜鸟问下,自动点火是什么样的?不需要另购启动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鸟问下,自动点火是什么样的?不需要另购启动器了吗?

你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鸟问下,自动点火是什么样的?不需要另购启动器了吗?

自动点火不是自动启动,只是不用点火器了,不是不用启动器,启动器必须有的

网友C:
1、我OS50的,用15%,有助于保护发动机(新手)。
2、搞个线性稳压,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OS50的,用15%,有助于保护发动机(新手)。
2、搞个线性稳压,很安全。

线性稳压是BEC?
用镍氢电池的话就不用BEC了吧?

网友:
镍氢可能电流不够。用bec又怕接触不好,失控什么的

网友:
一直在用7020 很安逸啊。。。
几年前 好盈8A还用过段时间 也没个P事。。

网友D:
BEC换7020或SGP,舵机最起码都要610以上的,陀螺仪的话偏挑了个锁尾差的MB呵呵,建议换成GY701,油机用合适,带定速的,至于油就30%的吧,反正差不了多小钱,反而对发动机好一点,接收点就买一块3S 2200mah左右 20~25C的就够了,暂时只想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E:
呵呵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MKS东西反正不敢恭维。1210是差了点,MKS760锁尾舵机 温度上来,尾巴有点软,MB锁尾没问题。要接收稳定供电 还是上个GVR7020 或者等 SGPX3 带自动电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