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 变频器的选购

楼主(2011-12-13):
09f7ba4d44HL1vxJ

楼主:
各位好,我是新手,原来是做五金加工的,有些设备闲置在家,卖了也可惜,因为也爱好做些小东西什么的。由于没有380的电源一直不得为之,来了这里才知道原来还有变频器这个好东西能把220的电源改成380 的,虽然网上看了些资料还是一知半解。望朋友们能介绍选择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好些 怎么安装使用 最好有实际使用图列 或者实列。现在弄回家有台钻 和小立铣 车床太大了 不好搬。有台小的车床可以弄回来 。所以先对付台钻 和立铣。总功率不超过3KW。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220变380的变频器还没见过。一般是把单相的220V变成三相的220V,然后电机改成三角接法。

楼主:
我也不懂 ,就是你说的意思吧。

网友B:
路过的瞎说哦。
先吧220V交流用变压器升压成380V单相交流。
再买个380V变频器。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或者我火星了。。嘿嘿

网友A:
380的变频器都要求3相输入的吧。

网友C:
220V变频器只能出来220V或高一点,一般在家用的,就算是380V电机也只能用220V三相。可能会有每一路增压到380V的,但那种估计很高价也没人用。
220V变频器出来的只能驱动电机用,和3相电的波形(电流属性)不是一样的,不能当三相电用,加些处理三相电的元件出来的结果都不能用的。

网友D:
有些不舍得,会损失更多。有就是无

网友D:
我怎么才上等兵啊,手太懒了。

楼主:
那 你们带三相电机的设备是怎么用的呀。。。。。

网友E:
用变频器的好处是大大的!!!!
可以实现集中供电 无极变速 正反转切换!!!最大的优点可以用家用220V单相电驱动三相电机

网友A:
无极变速等都是说说的,如果你的电机是普通电机不是变频电机老是跑低速或者高速都会烧电机

网友F:
国外的驱动器传感电路都做的很好,一般使用最差也要用台达的,国产的芯片程序上比国外差了很多年。

楼主:
我的电机 就是一般普通的三相电机 ,一个是0.55的 一个是1.5 KW的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 吗。。。。还望大家指点‘

网友G:
http://wenku.baidu.com/view/98b53723bcd126fff7050b3e.html
电机是很难达到额定转速的,功率也会变小

网友H:
你可以加一级 有源功率校正 ,电压就升上去了,
可以接近额定转速 ,这是单项带三相的好方法 ,

网友I:
楼主,深有同感,我也正在为380V的电在操心

网友J:
坐着看贴,学习!

网友K:
西门子的420系列变频器能这样,将220V升压到380单相,输入L1或L3和L2/N就行了,不过功率会小3分1以上。其它牌子则不清楚,要看它原厂设置。

网友L:
普通的异步电机有两种接法,三角或者星型。
一般3kw一下的电机出厂是星型接法。3kw以上的电机出厂是三角接法。
出厂是星型接法的是用三项380来驱动。如果改成了三角接法以后就变成了三项220驱动。
单项220的变频器输出是三项220,刚好可以用上。功率仍为额定功率。而且加上了调速功能。
当然,普通的电机不能像变频电机那么大的调速范围,但是在符合较轻的情况下,上下10%的频率波动是没问题的。
家里玩一般2.2kw的电机就到头了,所以刚好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L:
回复 网友G:
这个说的是电容移相运行,功率是会降低的。但是用变频器运行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看了你恢复我懂了不少。现在 接下去就开始吧电机改 接法。 再买变频器。就是还并不知道 那种变频器 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