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ado vbar与logo 600调试(经验交流)

楼主(2011-12-13):
Mikado logo 600Mikadovbar的调试

模痴

玩无副翼系统以经四年多了,玩mikado的飞机也以经有三年了,一直想把自已这几年玩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感受写出来同大家交流分享,以便于学到更多的东西,但一直都静不下心来写。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国内出现了mikado代理商,玩logovbar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朋友在设定调试组装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时常接到朋友的电话请求帮助解决问题,但苦于工作和家里的事务太多不能一一详细解答。深感对不住信任我的朋友们,于是又产生了写一写的念头,以方便大家的交流。但写什么呢,之前我写过有关vbar v4.0的调试说明,后来又有朋友又写了vbar 5.0 jive电调的说明和其它一些相关的很好的资料,如果在重复写实在是没有必要了。于是我把朋友们经常遇到的一些有共同点的问题和我的一些调机经验以及对飞机的一些理解梳理了一下形成了这篇文章,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朋友们能批评指证。
下面我就以mikadologo 600mikado vbar为例从飞机的组装和系统的调整,从飞机组装到最后试飞的全过程来写一写中间要注意的地方和我的一些调试经验。
一.组装logo 600需要注意的地方。
机身组装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a.机身上的压带轮上的那个塑料圈是有方向的,一定要装正确。b.是主轴轴承一定要装到位,如果轴承夹在机身上后轴承下面是空的,没有装实,飞两三个起落后轴承会松动很容易导致扫齿。c.大齿和皮带轮下主轴轴承以及卡簧之间的垫片厚度要合适,大齿不能太紧。d.大齿和电机齿的中线一定要对齐,间隙一定要调合适(最好是在对齐中线后在装保护套,这样更容易看清楚中线是否对齐)。e.尾波箱一定要装正,不要装出来上面宽下面窄或是下面宽上面窄,最好用卡尺边量边紧螺丝。f.尾撑,尾连杆最好用好点的502来粘,用一般的ab胶粘用一段时间ab胶会变脆脱落。g.一定要按说明上接地线,不要怕麻烦,因为皮带和尾管之间会产生静电,如果这个静电和尾波之间放电或和别的地方产生放电会干扰到接收机。h.如果是塑料机身(碳机身没试过)不要去升级原厂出的金属压带轮和压带轮(机身上用的),升了以后会产生静电,皮带轮会跟马达座之间产生放电,也会干扰到接收机和陀螺仪i.有朋友用尼龙螺丝来装脚架,这样在炸机时不致于伤到机身,但这上个双刃剑,在你做熄火降落时,搞不好那螺丝就断了飞机侧翻容易伤到别的地方,所以这个螺丝就算你用了也需要经常检查。别的按说明书正常装就行了。
二.飞机和vbar调整
要怎么写呢?飞机离不开系统,系统也离不开飞机,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单写那一个都说不明白,还是按调机过程来写吧。
在进入调机之前先说说mikado vbar遥控器之间的关系,mikado出的vbar系统接管了遥控器上的ccpm功能,遥控器只需要通过接收机给vbar提供遥杆,开关等信号就可以了,也就是只提供通道信号,就算你用的遥控器是14mz也只能用到很少的功能。这样很多有关飞机的机械调整都全部要在vbar上来做,包括舵机的中立点,最大最小螺距,舵机的方向,十字盘感度等等。
好了开始调机吧,为了在调机过程中不去反复的拆装飞机,我们在组装飞机时可以一边装一边调,先把飞机装好,但有几样东西先不要装上去这几样东西是中联,主轴,大小齿轮和电子设备,这些都需要在调试的过程中边调边装,别的都可以先装好。
vbar,舵机,接收机还没装到飞机上之前先把他们连接好,并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上,打开遥控器给接收机通电,然后打开电脑软件,vbar软件将飞机的调整分为两大部份,飞机基础参数调整和飞行参数调整,飞行参数主要包括主旋翼尾旋翼的陀螺感度,飞机的动作速度以及一些补偿等等参数,如图1,飞机基础参数主要是接管遥控器的那些参数,如图2。基础参数一般在装机的过程中进行调整调好以后就不会在去动了,飞行参数则只能先调大概然后在场外飞行中进行细调,在场外有三种工具可以用来调飞行参数,笔记本电脑、蓝牙模块,场外调试盒(俗称鸭蛋)。
图1

图2

先从基础参数调整开始,因为vbar接管了遥控器的ccpm混控,而遥控器仅仅只提供通道信号,所以在进行调整之前需要把遥控器上的十字盘类型设定为H-1也就是传统十字盘类型,同时把该清零的都清零。点击图1中的安装按扭进入基础参数的调整画面如图2,基础参数分为十四个部份,开始、接收机、发射机、传感器、旋翼头方向、十字盘类型、螺距方向、舵机、十字盘调整、螺距调整、循环螺距调整、尾旋翼调整、定速1、定速2
1.开始
开始这部份主要是用来恢复缺省参数,对于新装的飞机点击创建设定按扭,就可以恢复到缺省参数,如果对vbar 进行了升级比如v4级到v5v5v5.2,请记录好原有重要参数后在重新创建。对参数进行重新输入(这点很重要)。
2.接收机

图3

楼主:
如图3这个功能非常简单,实际就是选择你的接收机类型。至于接收机和大vbar 或小vbar要怎么连接,可以到mikado网站上去查资料,这里就不多说了。
3  发射机

如图4,发射机这个部份主要是较准通道,使遥控器的通道信号和vbar的通道一致,主要需要调三个地方:中立点、行程、和方向。调整遥控器上对应的升降、副翼、方向、螺距通道的中立点、行程、和方向,使他们跟图上的正确对应。这里以副翼为例简单说明一下,当遥杆放在中立点时图四上的副翼应该也是0%,如果不为0%(比如f的控一般是7%,s.bus 除外)调整遥控器上的中立点把他调为0%,然后向右打副翼,图四副翼会有一个蓝色光带会向图中说明的右方向走,如果是向左走的,就调整遥控器上副翼通道的方向使他向右走,把遥控器遥杆向右打满,上面应该显示100%,如果不是调整遥控器上副翼通道的最大行程让他变为100%,左边打满舵跟右边一样。这里有两点一定要注意,第一点,这里所调整的是通道而并非单个舵机,遥控器过来的通道信号要经过vbarccpm混控后才会给到舵机上。实际上在ccpm结构中没有单独的升降舵机、副翼舵机、螺距舵机,一般都是用编号,之所以有的时候会这样说是因为有的说明书上延用了以前传统十字盘结构的飞机的叫法。所以这里不要搞混了。第二点,遥控器上这几个通道的方向一定要和vbar正确对应,调整好以后就要定下来在以后的调整中就不能在动遥控器上的通道方向,如果没有调正确,就算你在后面的十字盘舵机方向调整中把十字盘的动作方向调对了,修正方向也会错,一但出现这种错误,起飞必炸机,这就是以前很多朋友玩飞机起飞就炸的重要原因之一,切记!!!
4  传感器

如图5,这个就不多讲了,看图说话就可以了。
5  主旋翼转动方向

如图6,这个也是看图说话。

网友:
沙发,广告位招租!

楼主:
6 十字盘

如图7,按自已飞机的十字盘结构选择十字盘类型,需要去点一下那个按扭进行选择(不然博士帽里的图跟外面的对应不起来),这里要注意频道1ch1),频道2(ch2),频道3ch3)所对应的舵机一定要对应该到vbar控制器上的c1-c3口上,并且一定要一一对应,如果接错了,比如把频道1所对应的舵机接到c2c3口上去了,补偿方向会出错,比如会出现自旋时飞机很快偏移,做空翻速度异常快等毛病。点击右上角的博士帽可以进到十字盘高级参数的调整如图8。行程与反映这一栏里的那个参数在futaba12z14mz里面都有相应的功能,循环环就是遥控器上大家常用到的甜甜圈,爆*力就是瞬间螺距加大功能,这个就不多说了。这里面的功能重点要说一说几何校正,这个几何校正到底需不需要,要不要勾上,我认为应该勾上,我们知道舵机的舵臂上的球头走的是圆弧,而连接十字盘上后,十字盘走的是直线,相同时间内舵臂走的弧度是相同的,但转换到十字盘上后则不是这样,在相同时间内十字盘在舵机的中立点附近走的距离要大于遥杆打到较大量时十字盘所走的距离,也就是说在舵机中立点附近十字盘要走得快些,如果遥杆走的线性是直线如图9,则十字盘走则为图10,如果陀螺仪按图10的这个线性来对飞机进行修正就会出现修正不均匀的现象,也就是在螺距较小时修正得比较快一点,而在螺距较大时修正得要慢一些,为了让陀螺仪修正更加均匀,我们只需要把舵机的线性变均匀就可以了,通过几何校正后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我对几何校正的理解。有朋友跟我讲如果不加几何校正飞机的反映要快些,加了几何校正后飞机会变得很顿,所以要想飞机反映快最好不要加几何校正,我觉得出现在种情况几个地方需要去研究,我们知道有副翼的飞机遥控器直接对舵机进行控制,对于舵机的线性调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手感是通过d/rexp来调整的,这个调整跟每个人的习惯有关,有人喜欢遥杆中间的时候反映快一点,有人喜欢飞机反映比较均匀,还有的人喜欢遥杆中间比较慢一点控制细腻一点都可以通过d/rexp来调。而无副翼飞机十字盘的舵机控制分为两部份,一是人为控制,也就是通过遥控器过来的信号,另一部份是陀螺仪,由vbar来控制的。我们可以通过几何校正来使陀螺仪修正变得更加均匀,同时我们又可以通过遥控器上的d/rexp等功能的调整来得到我们想要的手感,如果你在不改变遥控器设定的前题下去比较有无几何校正时,飞行手感当然会有差别了,这是大家感觉到不一样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你在没有勾选机何校正的情况下调好了飞机之后,又在去勾选几何校正,这个时候你去量螺距会发现你的螺距的最大值变小了,大约会变小两度左右,如果你没有去重新调螺距,你的飞机反映当然会感觉到顿了,反过来你会感觉怎么要暴一些了,这是原因之二。所以我认为勾选几何校正是使陀螺仪修正变得更均匀,而飞行手感应该通过飞行参数和遥控器来调整。(这个地方是比较有争议的地方很希望跟有不同见解的朋友进行研讨)

7 螺距方向

如图11这个功能看图说话就能明白,没什么好讲的。
8  舵机

这里调整单个舵机的方向让十字盘的走位正确,里要说明的是,如果你在图4中的方向校正是正确的,这里很容易就可以调好。

网友:
 先留记号

楼主:
9   修定

如图13进入这一步后舵机会自动锁定在中立点位置,而你动遥杆舵机也不会动作,这个时候把舵臂正确的装在舵机上(之前需要把三个舵机按图七的位置编号为1,2,3,如果舵臂装不正,就调图十三中对应的频道123,这里其实就是调舵机的中立点。舵机的中立点调好后就可以把舵机装到飞机上了(把这三个中立点数值记录到你的记事本上手机上也行,万一不小心把vbar数据清了,手工恢复时这里直接输进去就不会那么麻烦了),需要注意的是要按图7的编号来装的时候不要装错了。然后把其他电子件装好,主轴和主轴上的东西都不要装。这个时候把主轴装到两个轴承上,把电池装上、头罩带上来校飞机的重心。如图14、图15,调整电池的位置,使飞机水平,然后在机身上做上记号,以后就可以按这个记号来装电池。

重心调好后把主轴和主轴上的所有东西装上,先来调整向位器,logo 600这飞机的向位器不太好调准,这里介绍一下我的调整方法,把舵机上三根连杆和大桨夹上的两根连杆按说明书上的长度做好后装在飞机上,给飞机通电连接电脑打开软件,进入到图13这里,这时舵机处在中立点的位置。

如图16,取掉一边大桨夹的球头扣,把桨弯折一定的角度。

如图171819转动主轴让大桨桨尖对准尾管中间,同时使大桨夹上的球头对准中联顶上的中心位置。

楼主:
如图20,移动向位器(不要动主轴)让向位器上的球头对准十字盘外圈后面那颗球头,同时调整向位器的上下位置,调好后上紧向位器螺丝,这样向位器的两个点的连线就基本能平行于大桨夹。调好后的向位器如图21
然后开始调十字盘和0螺距。调平十字盘的工具一般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用磁铁粘在主轴上测量十字盘底部的,一种套在主轴上测量十字盘的三点上部,当然也有朋友用眼睛看,我是把眼睛看花了也没看准过。不管用那种方法,目的都是要调平十字盘。
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我平常使用的不用十字盘调平工具的方法。我们通常说的十字盘水平是指十字盘所在的这个平面跟主轴是垂直的,并不是和地面水平,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调的0螺距是指三个舵机在中立点位置时螺距为0度,这个时候大桨中线所在的平面和十字盘所在的平面应该是平行的,并且都垂直于主轴。调整时我使用了朋友diy的调螺距的工具(如图22)和螺距规,把刹车盘取掉,装上测试工具,使x,y,z三轴垂直(如图23),可以用直角三角尺来校正它们是否垂直。然后,我们把向位器上的两个球头分别编号为ABA球头这一侧的桨我们编号为A1桨,B球头这一侧的桨我们编号为B1桨,十字盘连接舵机的三个球头按图7对应分别编号为ch1ch2ch3,有了这些编号就比较容易说清楚调整方法,我们现在先来调整桨A10螺距,将向位器上的球头A对准十字盘上的球头ch3(如图24),调整A1大桨夹上的连杆长度使A1桨为0螺距,将主轴旋转180度,使向位器上另一边的B球头对准十字盘上的ch3球头,在来量A1桨的螺距,如果螺距为0,就说明ch1球头和ch2球头的连线是跟主轴垂直的,如果不为0度,比如量出来有x度,这个时候我们就调整ch1球头上的连杆或ch2球头上的连杆(那一根都可以),先将A1桨螺距调为x/2度(比如我们量出来是1度就把A1桨调成0.5度),在调整A1桨夹上的连杆长度,使螺距为0,在将主轴旋转180度在测量,直到向位器上的A球头和B球头对准ch3A1桨都为0度后,将向位器上的A球头对准十字盘上的ch1球头或ch2球头(那一个都可以),看A1桨是不是0螺距,如果不是0螺距,调整ch3球头上的连杆使A1桨为0螺距,之后在去测量一下向位器A球头对准ch1,ch2ch3这三个球头时A1桨是不是0螺距,如果是0螺距,十字盘平面、A1桨的中线所在的平面就和主轴垂直且平行了(反复校正几次就可以了),然后调B1桨,因为十字盘这时以经调平了,所以只需要调整B1桨夹上的连杆使B1桨为0螺距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同时调整了0螺距和十字盘平面,还省去了十字盘调平器。不过使用这个方法需要飞机的虚位比较小,话又说回来了虚位大的飞机你用别的办法也没法调准。最好使用正反牙连杆,正反牙连杆可以调得很准,不过要注意最好用丝口比较细的那种。

楼主:
如图25,校准0螺距和校平十字盘后,我们需要把在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时十字盘也校平,尽管我们是校准了舵机中立点的,理论上最大最小螺距时十字盘应该是平的,但是由于我们在装舵机时不一定就能绝对装正、舵机的一致性的差别等原因,在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时十字盘不一定就是平的,通过这里可以把他调平如图25,调整时同样要看ch1,ch2,ch3三个点的最大螺距是不是一样,直到调来一样,十字盘就平了,最小螺距调法相同,实际上这里是通过调整舵机的行程来实现的只是通过vbar调而不是通过遥控器,调因为遥控器在这个系统中不能控制单个舵机。
10   螺距调整

如图26,最大螺距的调整,如果你的飞机是logo 600那比较简单,直接调上面的数字就可以了,调到你想要的螺距,一般是正负12度。但如果你的飞机不是logo,要注意这个参数是有范围的,这个参数要求参数在80-100之间时你的飞机的最大螺距在12-14度之间,这个我们在后面专门讨论。
11  循环螺距

27,这里按照所要求的8度来调就可以了,不要觉得飞机反映慢就调这里,飞机反映慢可以通过飞行参数来调整,飞行参数中的敏捷度调到最大都达不到你的要求在来调这里(这种可能性太小,除非你的手感太另类)。
12 尾部

如图28,这里要注意舵机类型的选择,主要是7601520的差别,还有就是舵机行程打到最大时离尾波箱和尾桨夹要有一定的距离,不要顶满了,以方便后面的飞行参数的调整,同时两边行程尽量保持一样,如果有差别不要超过10%。如果是logo600按要求用14mm长的舵臂就可以了。
定速1和定速2,以后有时间在详细写。
好了,飞机的机械参数就基本调好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验证十字盘动作方向和十字盘的修正方向,还有尾部动作舵方向和修正方向是否正确,有关这方面的价绍的文章比较多,我也就不多讲了。
其实基础参数就是调0螺距和十字盘比较麻烦一点,感觉有点复杂,不过基础参数一般调好以后就不会在去动它了,飞机装配的好坏和螺距等参数的准确以否直接影响到了飞机飞行质量的好坏,所以需要多花点时间来调,以后少出很多毛病。
三.飞行参数的调整
机械部份调好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调整飞行参数,开始时我们只需要粗略的作一些调整,更多的细节调整需要通过试飞来调。一般情况下,只要十字盘的和尾巴的动作方向和修正方向是正确的是不会炸机的。所以在试飞前一定要检查好。
1 飞行参数的粗调

楼主:
如图29按图中说明把尾旋翼感度(增益)和主旋翼感度调整到对应的logo 600所指的参数,分别都是90,然后把自动微调中的激活那个勾去掉(如果你机械参数调得很准这里就用不着在做微调),别的参数都不变,在图30中,把模拟副翼调成0(无副翼就应该有无副翼的特点,在把他模拟成有副翼的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当然你要加上试试也可以,我是调成0的),把两个指数15%50%调成0%,这两个指数实际上跟遥控器中的exp是一样的,如果你的遥控器有exp功能,那最好在遥控器上去调,这样会方便点。把两个回路控制都勾上,这样就可以去试飞了。有一点提醒一下,试飞前一定测一下大桨转速是不是在合理范围内,因为飞机大了你如果不知道飞机的转速有多高是件很悬的事,最好买一个测转速的工具,特别是玩大飞机的模友,有了这工具时常测一下你飞机飞行的实时数据,会使你对你的飞机更加了解,出了问题也容易分析清楚原因,这工具就好比内六角螺丝刀一样,不常用但又一定会用到,这个钱不能省。
如果你是按照logo600的说明书正确装好飞机调整好基础参数的,一般情况下第一次飞起来飞机就会很平稳,只要能平稳的飞起来粗调的工作就做完了,接下来要做的是细调,先从尾巴调起,如果尾巴先调好,在调别的会容易些。因为尾巴对飞行的影响非常大。而尾巴的问题是我听到的最多的问题,很多有关尾巴的问题都跟调整有关。
2.尾巴的调整
logo 600尾桨一般都用95mm105mm碳纤尾桨(600桨的logo 600可以用95mm尾桨,105的也行。如果是623625105尾桨效果好一点),原机配有一付塑料尾桨只能作一般飞行用,不能用来飞3d。我们先飞悬停,如果尾巴正常,飞机的振动也非常小(如果振动大,先得把振动问题解决了),我们先要调的是左右停止,在悬停状态打左方向舵让飞机逆时针旋转(尾巴向右偏移),然后突然停,仔细观察停的情况,在打右方向舵让飞机顺时针旋转(尾巴向左偏移),然后突然停仔细观察停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你会发现尾巴向右偏移停得要硬些也停得要好些,向左偏移停得要软些还会来回晃,现在我们来调整停止感度AB,让两边停的情况一样,停的软硬度达到你所想要的要求(如果停止感度过高,尾巴会在停止后回弹并摆几下,如果过低了会停不住在走一段后回弹)。左右停止基本调好后我们来调突然推螺距和收螺距时尾巴的停止情况,如果突然推螺距时尾巴向右偏,说明感度不太够,可以调高感度,直到不偏就可以了。如果感度以经很高不能在调了就调大图30中的扭距预设补偿的螺旋总距参数。突然推螺距时尾巴向左偏就说成这螺旋总距参数大了,调小他就可以了。反复去调整体会,尾巴就能调好了,这个时候的尾巴以经能满整一些基本飞行的要求了,当然还有需要细调的地方,不过得会一些3d动作,会钟摆、侧摆、空翻、横滚、彩虹等动作的朋友还可以接着调,在空中做这些动作,观察尾巴的情况,如果尾巴有点向逆时针方向偏说明图30中扭距预设补偿中的循环参数小了,如果是向顺时针方向偏,说明大了,如果在做的过程中尾巴有追尾现象说明感度高了(有些时候这种现象是因机械引起的),调到做这两个动作时尾巴都很正为止。这些都调好以后在回过来修正一下停止感度就可以了。

归纳一下尾巴调整的过程,a.调整尾拉杆长度使尾巴左偏移时停止能停好,尽可能的不要有晃动如果怎么调都有点晃,就加高感度,直到不晃。b.调整停止感度AB,使两边能停来一样,软硬度能达到你的要求。c.调整感度和扭距预设补偿中的螺旋总距,使在突然改变螺距时尾巴不会左右偏移。d.调整扭距预设补偿中的循环参数,使之在做空翻、横滚、钟摆、侧摆等动作时尾巴不会偏移。e.在重新观察一下尾巴左右停止的情况,如果有变化,就调整
A
B使之达到要求。

尾巴的自旋速度调整图29中的偏航比率就可以了。

几个问题:

a.
定速对尾巴的影响,有一种现象,在飞机受到风或其他外力的影响时尾巴会来回摆动,风大就摆,风小又正常,时有时无调什么参数都调不好,这个问题是定速的感度太高引起的,也就是转速的补偿速度太快(油机定速基本没这个问题因为油机转速补偿相对要慢些),快过了尾巴的修正速度,这就需要牺牲一点定速效果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电调有调整定速感度的功能,调低定速感度就可以了,对于有定速功能感度又很高,又没调整功能的电调建议使用vbar内部定速来解决这个问题。

b.
P
增益和I 增益,这两个参数一般不要去动它们,他们之间是有比例关系的,原厂把这两个参数以经调整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值,通过图29中尾旋翼的陀螺增益来调整感度就可以了。

c.
改造尾巴的机械部份,logo600尾巴基本上是塑料件,确实有发生射尾桨夹的情况,但多数情况是飞机机械振动过大造成的,如果调得很安静的飞机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但这地方的确又是个心病,可改可不改。如果你改了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尾舵机舵臂长度、尾L臂长度和尾桨夹长等的比例关系。

楼主:
    2  主旋翼的调整
主旋翼的参数主要有三个,调整方法非常简单,第一个参数是风格,这个参数越大,打舵时飞机的反映越细腻越慢,越小飞机反映越快,飞3d一般调到最小40.第二个参数是敏捷度,其实就是灵活度,越大,飞机动作越快,这风格和每捷度这两个参数配合遥控器上的d/rexp一般都可以调到能满足自已的手感。第三个参数是主旋翼陀螺仪感度,怎么样来调这个感度,这个感度多少合适是很多朋友比较头痛的,我们说简单点。十字盘的升降方向和副翼方向使用陀螺仪跟尾巴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感度高了十字盘同样会产生象尾巴一样的追尾现象,飞机飞起来会晃动,高速航线时飞机会点头,做空翻横滚时暴桨声会很大飞机机身振动也很大,如果小了,动作停顿时飞机会晃得很厉害,飞高速航线会抬头。简单的调整这个参数的方法是这样,飞悬停,推一下升降舵,然后突然停,观察飞机前后晃的情况,如果手停飞要也跟着停了但会回弹一下,就说明感度高了,如果手停飞机没停还要走一段才停下来回弹一下,说成感度低了。调到晃动最小就可以了。副翼方向也一样,因为调这个感度是同时调了升降和副翼的感度,所以两方面都需要照顾到。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飞自旋翻,在天晴的时候去飞,看桨面晃动的情况,如果调得比较合适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在自旋翻的过程中桨面很顺,没有晃动或晃动很少。如果晃得厉害就说明感度还低了,如果感觉桨面在振动就是感度高了。这个晃动我目前知道的还跟飞机的重量有关,飞机越重晃动越大,同时跟动作速度也有关系,越快感觉到的晃动越大,重心不准也会影响到这里。还有一个参数是升降舵预设补偿这个参数主要是用来修正抬头现象的,在垂直爬升和高速航线时给升降一些实时补偿,因为单靠陀螺仪来修正在快都会滞后一点,其实vbar里面的补偿都是快过陀螺仪的,因为有的地方会出现偏移我们是可以提前知道的,比如你突然推螺距时尾巴肯定会偏,这个我们是知道的,陀螺距修正在快都会滞后一点,所以加上预设补偿只要你加大螺距就先补一点直到陀螺议的修正跟上来。这样飞机的修正效果会更好。
3 回路控制
回路控制主要是对飞机进行优化,处理一些飞机在停顿时所产生的不安定现象,以及自旋和飞机的滚转速度的一致性,一般是要勾上的,不要误认这勾了这里会给打舵的手法带来不良影响把手飞坏了,在使用这两个选项时可以一直勾上,也可以飞一段时间后等下面的两个参数基本稳定不变后在去掉那个勾。
     Mikado Vbar在其他飞机上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Mikado vbar
当然也可以用在别的飞机上了,只是这里要注意一些问题,目前各厂牌的飞机的无副翼头从结构上来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向位器的设计和混控比例上有一些差别,对vbar影响比较大的是混控比例,在vbar中有一个要求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螺距参数在80-100之间时,要求飞机的实际螺距要在12-14度,这是满足vbar回路控制的基本要求,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vbar中的回路控制就不能正常工作,logo 600的混控比例是按这个要求设计的,对于非logo的飞机,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就需要调整混控比例,对于一般模友来说,对于大桨夹和十字盘的臂长是没有手段调整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调整舵臂的长度来使螺距参数在80-100之间时螺距达到12-14度。有一种错误的调法,有模友螺距参数在70的时候螺距以经达到了15.5度,为了达到12-14度的范围,他通过遥控器上的螺距曲线来作限制让他达到12度,这样做没有任何作用,因为vbar的回路控制是根据vbar内部的参数来进行控制的,跟遥控器无关,遥控器不能限制vbar自身的控制。尾巴同样也有混控比例,不过mikado在尾巴上没作太多的要求,这里多讲两句,尾巴锁定得好不好跟太多的因素有关,这里我只说说能影响修正效率的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是混控比例,尾推的总行程,尾桨的转速,尾桨的大小,一般情况下我们能调整的只有尾桨大小和舵臂长短。只要能灵活运用,一般是能调好的,除非你的飞机达不到要求。

     需要强调的问题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一些问题在进行强调。遥控器和vbar之间相对独立同时又相互联系,遥控器上给出的信号主要是人发出的指令,而vbar不但要处理遥控器发出的指令同时还要处理陀螺仪过来的信号。因此遥控器只能对他本身输出的信号作进行控制,vbar则需要把来自遥控器的信号和来自陀螺仪的信号运算处理混合后输出到舵机,所以vbar中的一些基础参数不但服务于遥控器同时也要服务于陀螺仪,这跟有副翼飞机有比较大的差别。举个例子,假设我们的遥控器上的螺距曲线是0-100的四十五度角斜线,这时我们去设定vbar上的最大螺距为13度,那么遥控器上的螺距曲线不管你怎么变,只能在0-13度变化而飞机得到的螺距不会超过13度,也就是说vbar上的螺距参数是上限,同时这个参数还服务于陀螺仪。理解了这些对一些参数的作用的理解会有一定的帮助。我们在调整飞行手感时,尽可能的不要通过一些基础参数来调,主要就是安装按扭里面的参数,因为这些参数我们搞不清楚那些跟陀螺仪有关,尽量通过飞行参数中的敏捷度,风格,陀螺仪感度和遥控器上的那些有关手感的曲线来调整。这样就不会影响到陀螺仪的工作,也不会出现越调越乱的情况。
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你的飞机在机械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有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写这么多了,由于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有的甚至是个人的观点,有不对的地方或是有争议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来共同探讨。

网友:
学习了,看不完

网友:
痴哥的好帖,学习中,辛苦cc

网友:
多謝模痴的貢獻

网友:
收藏了 感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版主赶紧来加精, 置顶吧

网友:
痴哥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Mikado全球只有经销商,没有代理的楼主,哈哈!!

但也谢谢你的文章

KEVIN

楼主:
我不是商人我只是个玩家,能买到我需要的东西就行,所以并不在意“代理”和“经销”有什么差别,对于我来说没差别,这是纯技术贴,只想跟朋友们进行交流。

网友A:
精华文章,关于几何修正,楼主是解释的最完整的一个。

网友B:
好好的调机教材够详细实用 模痴

网友C:
不错不错。。。收藏先。。。又进一步了解了v8.。。

网友D:
终于等到好文章了.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E:
技术好文一定要顶! 收藏了

网友F:
  模痴出品,必属精品,不顶有罪啊

网友G:
这个必须顶

网友H:
光顾着看了,看了俩编忘记顶贴了,特地回来顶贴的,本来以为自己对vbar很了解的,看了这个以后才意识到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在此感谢模痴哥的无私奉献,多次电话骚扰他请教vbar和logo600的调试细节,每次都耐心的给讲解,好前辈,谢谢了~~~ ~~~ ~~~

网友I:
模痴哥真能写啊,支持一下,

网友J:
强帖预留位置先

网友K:
糠哥的射精帖一定要顶哦!

网友L:
精华前一顶

网友M:
好贴,已经收藏并打印出来啦
感谢模痴,让我收益匪浅,谢谢!!!!!!

网友N:
 好贴 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模痴兄!

网友O:
顶,看了此文昨天又重新调试了一遍

网友P:
模痴大哥的好东西,,多谢了!

网友Q:
标题
很详细

网友R:
看来V8也不是那么好玩的

网友S:
太好了。
请问拉杆什么地方买的?

楼主:
拉杆是温州的一模友做的,全 cnc的拉杆,做工非常好,淘宝上能找到。(当回托)

网友T:
拖拖拖。。。。。。。。。。。。脱脱脱。。。。。。。。。。

网友U:
我操````JB调个 飞机这么麻烦···
哈哈

网友S:
回复 楼主:
能不能把地址发给我?谢谢!

网友V:
相当的好狗

网友W:
刚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哈,大哥你可以改名叫及时雨了哈哈

网友X:
高 实在是高

网友Y:
 very good. keep date! Thanks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Z: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收藏先

网友AA:
大牛人+大好人 强烈支持

网友AB:
标题
顶痴哥

网友AC:
多谢了,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AD:
这么好的文章 居然没有精华 倒是亚拓区的小姑娘发的水贴 加了精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为模痴不值

网友:
顶,就爱看技术帖…

楼主:
写这文章的目的是交流技术,精不精华无所谓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这么好的文章 居然没有精华 倒是亚拓区的小姑娘发的水贴 加了精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为模痴不值

加不加精是发帖人自己申请的,至于水贴加精谁看谁知道,纯粹是骗5imx帽子去的

网友:
强帖留名,正在考虑上CGY750还是minivbar

网友:
这贴一定要顶,感谢痴模的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加不加精是发帖人自己申请的,至于水贴加精谁看谁知道,纯粹是骗5imx帽子去的

我不太在意这个。

网友(2012-01-22):
非常感谢这个文章,刚刚调好VBRA,受益匪浅

网友(2012-02-28):
很详细,顶上!!!

网友:
感谢LZ无私奉献

网友AF:
很详细~
感谢造福模友~
这贴,不顶不行!

网友AG:
这也太好了吧,刚入了VBAR,马上就见到这么好的技术贴,好好收藏起来,慢慢研读。

网友AH(2012-03-29):
 好贴一定要顶起

网友AI:
虽然还没有详细看但是已经忍不住顶了 完了2年的V-bar但是还是一知半解 希望看了楼主的帖子后会对我有所帮助 感谢

网友AJ:
此贴必须收藏~~~~

网友AK:
这帖需要加精!!!

网友AL:
技术贴,加分~!:loveliness:

网友AM:
必须顶起来。
玩V8很多人相信都和我一样半知半解,按照流程走一边就算设置完了。
当然也有很多高手很精通。
但是象LZ这样把经验好不吝啬的拿出来,分享,是少之又少。
感谢LZ。收藏。

网友AN:
终于看完了,太有用了,痴哥!

网友AO(2012-04-28):
技术贴,强烈顶起。(顶起没有不强烈的 )
向无私分享者致敬。

网友AO:
很多人误会了PRO版“模拟副翼”功能的意思了。

虽然模痴不建议使用VBAR的“模拟副翼”功能,但我从高手那里了解到这项功能能使舵机的初始速度更快,表现在对于侧摆之类的动作,能够摆得更快更有力。我也觉得很有用,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到的知识。

高手是这么说的:
动作都是这样产生的:打舵->陀螺检测->给舵机动作->陀螺再检测
模拟有副翼是这样的:打舵->给舵机动作->陀螺检测
因为模拟有副翼舵机动作过程少了一个“陀螺检测”的中间环节,所以初始速度更快。
侧摆的时候感觉它在给你加力,其实是动作给的快了。3GX,MB都没有这个效果的。

如果你感觉VBAR操控的响应速度比有副翼慢一些的话,建议你启用这个“模拟副翼功能”。

VBAR软件的对模拟副翼功能的注释提到了敏捷,不过没有解释过程。

网友:
顶起来

虽然越看越头大,所有的飞机都不敢飞了,感觉离楼主调的方法距离太远,怕飞起来就炸机,这个要求真的很过硬

网友(2012-07-24):
好复杂啊~~

网友:
 还没有用到无副翼,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太长了看不完~

网友(2012-08-26):
 ,暂时用不上也收藏了

网友:
103楼说的很有道理,回去打开试试

网友:
看不懂 也要顶!!!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AP:
记号,调试时看看

网友AQ:
黄VBAR明天到,这帖子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AR:
小姨子跟V8的软件好相似啊

网友AS:
楼主谢谢啦!向你学习了

网友AT(2012-10-10):
Vbar mini 是几个通道的

网友AU:
才买了个kbar,搜到这文,受益匪浅!!

网友AV:
留一个记号 留着以后调机用

网友AW:
这个帖子一定要顶 不顶不行 看完受益匪浅

网友AX:
纯技术贴, 交流。

网友AY:
好文章,谢谢指导

网友AZ(2012-11-15):
logo 600 在调机的时候,遥控里要怎么设置?能具体说说么。万分感谢。我会设置有副翼450,我的陀螺仪是gp750,遥控是SPEKTRUM DX7SE

楼主:
进入v8的软件,点主介面上的微调帮助,就可以进到mikado v8的网站里,里面讲得有几种遥控器的设定方法。

网友:
建议痴哥有时间的时候 上传个 JIVE电调的设置视频,从接线开始,用自身BEC和高压直驱的接线方法,还有就是JIVE电调的设置步骤。从油门行程设定、跳线 到 【模式1 APM】设成为为【直升机 模式11】。新手没有太大的自信,所以请痴哥做个视频示范。 在此谢过。

楼主:
jive电调设定很早就有朋友写过说明书了。仔细读一下就会明白。不明白的地方在问一下模友就ok了。

楼主(2012-12-17):
文章中所讲到的尾巴停止感度的调整有错误,正确的请看"logo 700调整及需要注意的问题"一贴,特此更正

网友:
很实用,顶一个

网友:
好贴 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2013-02-03):
太宝贵了,正需要呢!

网友(2013-03-08):
引用 楼主:
图25

如图25,校准0螺距和校平十字盘后,我们需要把在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时 ...

最大最小螺距十字盘水平微调;是联动的。不好。副翼平了;螺距舵又低了;能独立调整三个舵机才是王道

网友:
老魔写得很详细,支持!

网友:
收藏  Mikado vbar与logo 600调试

网友BA:
还是我的MB好调啊

网友BB:
引用 网友BA:
还是我的MB好调啊
MB是比较方便,不过我有蓝牙和安卓,全中文,用V8比MB更直观,更方便,哈哈!

网友BC:
收藏一下 字数字数 字数

网友BD:
学习学习,非常有用

网友BE:
收藏了!慢慢细读@

网友BF(2013-04-09):
谢谢 刚入了VBAR

网友BG:
不错,我是在装好机后看到

网友BH(2013-05-15):
说得非茶透彻啊,感谢楼主.

网友BI:
太好的贴子了!感谢楼主!

网友BB:
模痴的帖子,再次顶一次!

网友BJ:
有认真读了一遍

网友BK:
收获知识,谢谢!

网友BL:
很好很強大幫堆~~~

网友BM:
如能配上视频就更棒了。

网友BN:
MARK一下~~~很快就有用了!

网友BO:
整整看了一个半小时,边看边结合自己之前调机的情况发现之前对V8的了解太浅了,学习!

网友BP(2013-06-20):
一年半前的帖子,依然红火,证明价值所在。文章和回复每个都看了,学到了不少。

网友BQ:
顶 帮助太大了

网友BR(2013-08-03):
终于弄明白尾巴在突然增大螺距的情况下追尾调哪了

网友BS(2013-09-12):
受益匪浅,对于我这样的刚接触VBAR的新人来说,很有帮助,可以当教科书来细细研读

网友BT: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BS:
VBAR设定好了以后,控里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还要设置吗,默认都是45°斜线,感觉不好飞,如果设定了油门和螺距曲线会对vbar原来的设定有影响吗,忘魔痴大哥指教

网友BU:
拿分打酱油

网友(2018-04-09):
太厉害了,摩拜

网友:
看完了  谢谢楼主分享  又学习了

网友:
强贴留名强贴留名强贴留名强贴留名

网友(2018-08-31):
引用 网友AO:
很多人误会了PRO版“模拟副翼”功能的意思了。

虽然模痴不建议使用VBAR的“模拟副翼”功能,但我从高手 ...

根据软件界面的描述,这值好像是模拟副翼有多少重量带来的效果一样.

网友:
来说声谢谢,同时保留些贴

网友:
定定定定顶顶顶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20,移动向位器(不要动主轴)让向位器上的球头对准十字盘外圈后面那颗球头,同时调整向位器的上下位置 ...

这个调平的方法很有创意,也容易实施.
我推导了一下,理论上,只调ch1,ch2(任选两个)两个球状后,就是平的了.
在实施的过程中会有误差(不管是测量或者虚伪引起的),
这时候测量第三个球头的时候,不是0度,可以又重新调整第1,和2球头.这次测量更严格认真一些.然后再到第三个球头再测量.
(一般来说,误差在调整的过程,会越来越小的,最后到了可接受的程度,第三个球头测量就比较准确了)
上面的步骤之所以没有去调第三个球头,是因为调了后,第一个球头的角度肯定又不是0度了.
这时候的偏差会不会比第一次的时候小,如果会小,
不断的这样迭代下去,所有的球头,偏差越来越小.最终是收敛的(数学术语).
万一后次偏差不会比前面的小,就可能导致偏差不收敛.也就是说导致永远詷不平.总有一方不是0度

当然,可以不用思想推理这么多,
随便用哪一种方式折腾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应该就差不多了.

但还是觉得楼主方法好一些.
宁愿三个都有误差(但会比较小),也不要把训差集中在其中两个去.

网友:
从头到尾,从尾到头.总共看了两遍.
看完还是有收获挺多.
感谢楼主的付出,
七年后的后人看来还是这么受益.

网友:
说的很详细 点赞

网友(2020-10-20):
好久没来,顶一下!

网友(2021-08-21):
能发一下驱动吗?没找着在哪下载

网友:
重温模痴

网友(2024-08-27):
引用 楼主:
2  主旋翼的调整
主旋翼的参数主要有三个,调整方法非常简单,第一个参数是风格,这个参数越大,打舵 ...

原来无副翼2007年已经有了,那个年代我还在玩ESKY004,016呢,那时候大疆也还是个写飞控代码的默默无闻的边角料吧
LOGO600我算是玩过了,在泥地上抽螺距不小心尾桨碰到地面尾巴失控自旋随后机子失控炸鸡,才飞了一个起落的LOGO600生命宣告结束,啥都炸歪了,半价抛售了,这一炮花了1200,2500收的机子,1200抛售了

现在折腾轴传小飞机,更能理解这些参数的意义
整个飞控就是微积分的极致应用,学以致用,体现在直升机软硬件结合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