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反接,桨反装。为什么没动力了。

楼主(2011-12-13):
手上没有反桨,做飞翼要反桨。我就把电机反转了。但动力差了很多很多。电机也烫得很。桨好像反来反去都那样的啊。

网友:
请留意桨的翼型,慢慢思考

楼主:
是不是 反着装没用的啊

网友:
谁说做飞易要用反浆的

楼主:
后退不用反的用前啦的?

网友:
无刷反接,,桨有字的一面向前,假如是有刷,你最好别想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桨有字的那面要在前面,只是电机反过来装而已

网友:
桨别反装,跟前拉一个向面,只要调下电极转向就可以了。

楼主:
那 要么电机机坏了 拉很有力的  就是退 没力了 声音还超响的

网友:
拉和推有区别么,桨转的方向不变,只是电机转的方向变了

网友:
桨有翼型的,不是两面都相同的。反着的话效率大大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有字的那面要在前面,只是电机反过来装而已

受教了,这个问题这阵也同样在困扰我。
一个是KT F22,我用的XXD2208 2600加5030桨(桨有字一面朝后)推力最大不到300克,一度怀疑电机搞错了(手头XXD电机多,又都长一个样,有点分不清了),换成朗宇XXD2208 2600加6030桨,还是软绵绵不给力,飞了一把,搞FPV就搁一边了。
另一个是反推的油机,正好跟同事有点小争执,同事认为应该桨有字一面朝前,我认为应该朝后,现在看来是我错了,我说KV2600的电机怎么这么不给力,明天把朗宇XXD2208 2600的6030桨反过来装试一下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个人觉得桨是有反正的,正桨是不能来当做反桨使用的!这样的差异大!

网友:
油动飞机因为发动机不能反转所以后推需要反桨,电动的话因为电机连线一改就能变成反转,很方便的,就没有必要用反桨咯。:loveliness:

网友:
14楼正解.

网友B:
朗宇XXD2208 2600加6030桨,还是软绵绵不给力...

腰推/后推机的一点个人经验(朗宇2212KV2350,
11.1V2200mah,天行者40A):

(1)  先留意桨的翼型,有字的一边是背面,
      要用前面扇风才给力的。

(2)  电机不须用反桨,任意两条线对换就行。

(3)  廉价黄或红桨不给力,用APC马刀桨最好。

(4)  JJ卖家建议的5030桨不给力,我用马刀6040好多了。
      后再改用8040三叶桨剪成6040三叶桨....劲。

(5)  我用旧3s锂电时转数上不了,换上新电后...非常劲。

祝各位爽飞:loveliness:
陈伯

网友:
我也觉得桨应该是有正反。

油机的桨,还有四轴的桨都有正反,但其它型号的桨就没那么全了,所以,5030的桨装在2600的电机上,桨的朝向一致,电机正转和反转时力应该是不一样的,做后推时最好电机转向不变,把桨换成反桨

网友:
槳有字的一面向前就沒錯了
我的鳳凰也是用正槳反裝的,完全正常

网友:
桨不用反装的  反装反而是错的

网友B:
桨不用反装的 反装反而是错的

错!

背推/尾推桨都是要反装在电机上,
而电机轴应指向机尾的。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

背推/尾推桨都是要反装在电机上,
而电机轴应指向机尾的。

陈伯

桨怎么又能反装了?背推尾推后推都是桨正面朝机头的

网友:
背推尾推后推都是桨正面朝机头的

你这又是对的,因为无论前拉后推式,风都是要向飞机后方吹的。

但请注意:
前拉式是桨在前电机在后,桨的扇风面是向著电机,
而电机轴应指向飞机前方的。
而后推式是电机在前桨在后,桨的扇风面是背著电机(=反装在电机上),
而电机轴应指向飞机后方的。

而我说的是:
"背推/尾推,桨都是要反装在电机上,而电机轴应指向机尾的。"
就是以上的意思。

LZ 及 LS可以试装一次就会明白的了。
祝爽飞

陈伯

网友:
呵呵,楼上正解。
今天把KT F22的桨反装了(原来桨有字一面朝机尾,现在朝机头),动力果然大很多,声音也小多了,原来叫得那个鬼哭神泣,拉力才300来克

楼主:
今天我把 电机反接,桨反接。暴力了,回到以前了。晚点我上视频

网友(2013-08-07):
引用 网友B:
错!

背推/尾推桨都是要反装在电机上,

腰推、尾推机电机轴是指向后面,但是桨要反装(有字面朝电机),此时电机是不是继续正转就OK呢?需要反转吗?

网友:
正桨当反桨用   推力会明显下降    这跟桨叶的翼型有关系    这种情况我早就做过测试    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腰推/后推机的一点个人经验(朗宇2212KV2350,
11.1V2200mah,天行者40A):

自己把大桨剪小的办法最好别用,这样做成的桨就算是平衡做得很好,负载也是相当大,很容易烧坏设备。

网友:
哈哈!這個得頂的!!

网友:
你把桨反过来就是后推桨了,因为电机可以反转。所以现在市面上很少卖电机的反桨了。。。。前拉变后推方法。1,把电机的红黑线交换。2,把螺旋桨反装。完毕

网友:
话说,这么脑残的问题居然这么多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