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R没有自悬修正?

楼主(2011-12-13):
为什么自悬的时候 歪七扭八。

网友:
技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技术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是技术问题呢?
说笑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6111看看我的贴子,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这样的,我也是习惯往左边打舵。貌似无副翼都这样。

网友:
自旋的时候飞机会向后,导致歪七歪八,只有高手才能瞬间修正,模拟器里不会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的,我也是习惯往左边打舵。貌似无副翼都这样。
很多国产陀螺都有这样情况,问题应该就跟楼上说的一样,自旋的时候机身会受到一个使机身倾斜的力,加上自旋之后,就造成现在的晃动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软件上进行补偿,目前只有VBAR做得最好,MB也有一点点.其它国产就很严重.

网友B:
技术上区别啊、、、为什么 V8 卖2000多 国产的 只有4-5百 区别在这里拉、、、
V8 自旋 那个叫 舒服、、会自旋翻 的人 都能感受到 V8 带来的快感、、、

网友:
应该是调试问题,ebar的自旋优化相当好。。。 请看李在宏的飞行。。。

网友:
高手修正快、基本不歪、我等一转就歪、   我的飞越转一圈就歪得厉害、基本不能连续转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上区别啊、、、为什么 V8 卖2000多 国产的 只有4-5百 区别在这里拉、、、
V8 自旋 那个叫 舒服、、会自旋翻 的人 都能感受到 V8 带来的快感、、、

果断入手X4 带V8

网友:
应该是调机的问题。。。找找几种国产3轴的飞行视频,都有很好的自旋

网友:
旋翼的旋转方向选择对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