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神奇的电调!有图!哈哈!

楼主(2011-12-13):
看图!

这是一个神奇的电调

这是一个神奇的电调

网友:
估计变40A了

网友:
刚开始没看到图,不好意思,搞错了

网友:
就算多去几个管子都没事,无非就是电流负载能力降低了。不过管子还是需要成对的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这样,用2217,半油门,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估计春哥现身了。

网友:
就算多去几个管子都没事,无非就是电流负载能力降低了。不过管子还是需要成对的去掉.说得对!

网友:
的确够神奇

网友(2018-10-16):
(挖坟)
我把限制的电调拆一排mos看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