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的天行者与飞腾的区别

楼主(2011-12-13):
好盈的天行者与飞腾有什么区别?价格差一半,是不是天行者质量和稳定性也差一倍?用过的同学说说,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是耐压和UBEC缩水的问题,线性方面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打开来看看就知道了,,做工完全不一样,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定位不同,一个是抵挡的,一个是中档的

网友:
飞腾能耐流40A,天行者你试试,肯定烧

网友:
标题

差别是100和85的差别,内阻上算起来只差了几毫欧而已,耐电流能力没问题的,我都买了三个了

网友(2012-09-19):
天行者与飞腾一个是抵挡的,一个是中档的,但是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却别,和性能优势样,还真没看出来

网友A:
又没人能具体分析下这两种电调区别,哟

网友:
平民与中产的区别

网友B:
对比下就好像就是电压区别样
天行者 40A
1.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40A,短时电流55A(不少于10秒);
1.2 电源输入:2-3节锂电池组或5—9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1.3 BEC输出:5V@3A (线性稳压模式-linear mode);
1.4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1.5 尺寸: 68mm(长)*25mm(宽)*8mm(高);
1.6 重量: 39g;

飞腾40A
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40A,短时电流55A(不少于10秒);
2、 电源输入:2-6节锂电池组或5—18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3、 BEC输出:
      ●FlyFun-40A: 3A (开关电源稳压模式-switch mode)
      ●FlyFun-40A-OPTO:无
4、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5、 尺寸:
      ●FlyFun-40A: 60mm(长)*28mm(宽)*15mm(高);
      ●FlyFun-40A-OPTO: 60mm(长)*28mm(宽)*12mm(高);
6、 重量:
      ●FlyFun-40A: 38.8g(含散热片);
      ●FlyFun-40A-OPTO: 35.2g(含散热片);

其实这些电调都没写频率,现在四轴兴起,,这个会不会频率不同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天行者不要考虑了,我玩四轴只考虑飞腾和铂金,这2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都用过!感觉飞腾靠谱些!

网友:
飞腾和铂金看参数感觉就是电压支持更高了,别的还真的不知道好在那些地方,只从参数看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比下就好像就是电压区别样
天行者 40A
1.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40A,短时电流55A(不少于10秒);

从这看来是最高电压不一样,一个3s一个6s

网友:
支持的电池节数不同

网友D:
我的惨剧:高空暴飞时,电调突然罢工,JJ直接坠落炸机……重复N次了。就是这种天行者惹的祸:关键时刻,它那个什么“低压保护”、“过流保护”、“过热保护”关断电调,保护了自己,毁掉了JJ……破玩意!

网友:
需要用过的高手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这看来是最高电压不一样,一个3s一个6s

一个电压的区别 就会导致电路设计的不同  芯片的高速处理不一样   全油门 和温度  线性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惨剧:高空暴飞时,电调突然罢工,JJ直接坠落炸机……重复N次了。就是这种天行者惹的祸:关键时刻,它那 ...

网友A:
原件选用不一样,芯片,封装都着力于降成本,没看天行者重那么多性能还稍差么,旧版还是线性bec新版的改开关的了,还不错

网友(2013-11-20):
莫非真是保护模式?不过贵的有贵的理由,商人么

网友:
不知道 我一直买天行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惨剧:高空暴飞时,电调突然罢工,JJ直接坠落炸机……重复N次了。就是这种天行者惹的祸:关键时刻,它那 ...

为你默哀···
感觉还是中特威的好点!都是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