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调参软件必须联网?

楼主(2011-12-13):
晚上NAZA到手,急忙下 载了软件和说明书。打开软件提示要注册邮箱,否则不能进入。只是调参也必须联网才行么?原以为升级固件才需要的啊…
本人电脑不接网络,如果这样的话,每次调参都要去找能上网的地方才行,很不方便。可以把这个验证去掉么?只是调下参数,没必要必须联网吧!

网友:
第一次注册需要联网,以后不升级就不用联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我的电脑不能联网,一次都不行。不能用了…

网友:
还好我的控开机的时候不需要联网

网友B:
我有点迷茫 不能联网你怎么上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迷茫 不能联网你怎么上网的

网友:
首次注册是必须连接网络的哦  之后就不在用了  升级固件除外

楼主:
悲剧了

去朋友那边联网注册后,回到自己电脑上还是要提示联网登 陆。没办法啊…登 陆信息一定是保存在注册表或者哪个文件了,DJI开发人员可以告知?俺没办法进入软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