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发电数据一览

楼主(2011-12-13):
转速表今天到了,顺便测试了一下无刷
电机
发电时候,转速和输出电压的关系。4025 720KV无刷电机,采用三相桥式整流,12V 100W灯泡。由于动力电机用的是一个有刷540电机,所以发电转速有限。相关数据如下:
1、空载时候 2768RPM,输出电压3.6V,折算760RPM/V。
2、接灯泡负载,1855RPM,输出电压1.18V,折算1570RPM/V。2960RPM,输出电压2.76V,折算 1072RPM/V.
从以上数据看来,空载时候输出转速与电压之比与大概是95%KV值,负载后,转速越高转速与电压比越来越低,但是其比值远大于电机KV值。
现在就等低KV大电机到货了,用4025电机驱动,目标转速5000RPM(小汽油机大概就只能到这个转速,负载情况下)的电力输出情况了。如果负载350W情况下,输出电压小于12V的话就放弃这个3.5公斤迷你发电机的计划了。
请懂电子机械的大佬们,多提些建设性建议,谢谢了。要是制作成功,我会提供所有技术资料给希望制作外场轻便发电机的朋友。

网友A:
请测整流之前的交流RMS电压。

网友B:
楼主,那个4025大约有多大个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径40,长度45左右,带动直径64,长度75的电机

网友D:
这个很高深,在程序中控制的,好像PIC有示例程序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知道一个汽车用的直流发电机大约也就是三五百瓦,可是个儿头儿要大很多,即使是那些工业/科技都很发达的国家,发电机的体积也远大于4025,Why? 因为他们要长时间工作。如果你想搞个外场电源,用个小油机带个车用发电机不好?两个都是经过考验的产品。还有,不要忘记给你的发电机加电压调节器哟。

网友E:
不切实际
不是我打击LZ,首先你的4045能不能长时间保持以400W的功率输出,其次你的动力电源电压多少?按12V计算你的电源需要多大的AH?再则,你的电压调节方式如何工作?汽车用发电机用的是控制励磁来调节输出电压的,你用什么方式?不停的手动控制4045的电调?总之,你要记得能量守恒定律,得到多少就要付出多少+损耗,LZ慢慢折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4045只是测试电机,不会长时间运作的,动力电源负载下市9V左右,20AH的电池,没电了。电压调节用舵机自动控制油门,再者充电器输入电压那么宽,调不调都行吧,或者再用个CD-CD咯,呵呵。我知道能量守恒,得到的比付出的要少很多,哈哈

网友:
支持LZ的实验,很有建设性,期待能弄出来

网友:
支持楼主,慢慢来.有成果了在此告知一声

楼主:
谢谢各位鼓励和泼冷水的朋友。
现在用了了54个FR307做了个全桥整流,试验了24V 400W功率输出时基本没热量,电路整流这块已经解决了,也验证了在汽油机额定功率下发电能力可以到400W,而且发电无刷电机发热一般(因为是3250W的无刷电机,这点输出算不了什么),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测试400W 24V输出时候的转速和扭力,是否和汽油机在这个转速时候的扭力是否匹配,不匹配就要考虑变速驱动发电无刷电机了。
PS:谢谢给我出谋划策过的XD,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什么事情要往积极方面想,努力去实现,就算实现不了也能体验那个过程。接下来的实验数据和进展就不上论坛了,因为看到有些XJB乱讲的人不太舒服,有问题我会直接咨询懂这方面的朋友。我可以说有现在的实验数据做支撑,实现3.5公斤400W发电机只是时间问题,最后告诉大家关心的造价问题,不含人工在800块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没那么复杂,电压就是靠转速控制,用一个报废的标准舵机(但是要顺滑),不需要任何其他程序,需要多次调试,就可以搞定电压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波动,就是说负载小了,汽油机油门也小,负载大了,汽油机油门就跟着大。

网友F:
怎么样了,继续?

网友G:
折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