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快速切线槽

楼主(2011-12-14):
准备装修,但是线槽的切割是个麻烦,总是拼不好,希望大家给个辅助工具或好的方法(最好有图),谢谢了.

网友A:
都是用小刀割掉两边的的捌说成咧!

楼主:
求靠模的材质和如何做,有图最好

网友B:
千万不要用角磨机。非常危险。!!!!
正确的方法是线槽机,简单又好的方法是买一个切瓷砖的切割机。买一个口罩和全包的防护眼镜或者摩托车头盔,把切割机的深度调成你需要的深度,平行切两条,然后用錾子把两条中间的去掉,又快又好

网友B:
如果是指的 铝合金的那种线槽,随便搞个45度的角就可以做靠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