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 OR PL8?

楼主(2011-12-14):
最近圣诞,官网现在打9折,所以打算入个充电器了,原先用A6,但12V的电源坏了,所以打算一次性上个好点的充电器,
目前是三块6S 1300电,和若干3S 的各种大小的电池,最近打算上550,想问下PL6和PL8哪个比较合适?
这两款除了功率上差了300W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功能上的差异?两款差价还是挺大的-。-
另外想问下买那种套餐比较实用一些?
我人在加拿大,官网买的话入关是不是要收税?我上次从USA买了个450pro,收了我70刀的税额-。-

网友:
感觉都不是真正的平衡冲~~

网友:
如果在家不急的话,还是买一个12V电源继续用A6。不然的话用PL6就可以了。PL8在电直上基本是用不到的,除非你打算飞800的超大电直。

网友:
如果需要充7s或者8s的电池 或者配合充电站使用的话建议PL8
要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没有用7s 8s电或者充电站的打算的话 PL6应该ok了

楼主:
看来pl6应该够用了。。有了解建议买哪个套餐吗?

网友:
LZ你上的应该是GST,也就是消费税。
不过你让网站发给你的时候,著名是GIFT
这样会好些、

网友:
推荐入PL8,飞机总是越飞越大的。
既然都花了那么多了,不如一次到位,省的看到大狗的时候眼馋又要换充电器。
推荐买PL8空机就好,并充板可以找论坛的moneycwq兄买他的B版的并充板。

网友:
你在美国买的时候可以让店家把价钱写低一点 正常的避税 他们懂的。除非你能报销 不然没必要写原价。

网友:
楼主加拿大哪里的?温哥华的可以找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在官网买的话不能直接沟通,所以比较纠结呃。。ls的朋友卖充电器吗?哈哈。。

网友:
建議pl6,配一充電板和一電腦連接線,因為你在加拿大,原裝的分壓插頭不好買,方便改裝
接電腦後設定多很多,設定也比較清楚容易
我個人選擇pl6的原因是覺得pl8多出的兩cell除了充充電站的8s a123外,作用不大,反正兩台在6s下都是最大40a,1000w,我是把8s分成兩組4s用40a並充,而pl6是可以串充8s a123的,只是沒平衡功能
而pl8放電電流比pl6大50w,我很少用充電器放電,所以沒影響
pl8可以只接分壓線充電,pl6不可以,這個我個人覺得更加沒必要了

网友:
本来想买PL6的,一不小心买了PL8,充电确实爽!

楼主:
充电器还没买,已经先定了moneycwq的充电板哈,订金悲催的差几块钱。。等明天朋友打钱了再付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还没买,已经先定了moneycwq的充电板哈,订金悲催的差几块钱。。等明天朋友打钱了再付哈。。
我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跟你做了一件同样的事

网友:
要速度还是PL8。。。。

网友B:
哈哈,这次因一位模友要求,重新定做了一批a版,大概会多1、2片,如果有人要,赶快,b版现成就有,,sky520,哈哈,a版有兴趣不?另外pl6和pl8的区别我其他帖子说过,如果有pl6的说明书我看看就知道了。不过楼上有个兄弟说放电器你没用,我很遗憾的告诉你,你一定有用的,因为充电器平衡电池是使用放电器来平衡电池的。。。。pl6不是没有,只是功率很小,会影响平衡时间的。个人觉得还不如自己买个pl8的空机划算,至于什么只有7s、8s才能用pl8这个说法不对哦,,,,我现在觉得6s都说不定要2台pl8.。。只要600级以上,其实都需要大功率了,,,,

网友:
另外哈哈,pl8原装的平衡头我有,可以提供专用线,真的要是有人要线也可以找我,反正我就剩下处理处理掉

网友:
都过千的了,肯定是PL8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次因一位模友要求,重新定做了一批a版,大概会多1、2片,如果有人要,赶快,b版现成就有,,sky520,哈哈,a版有兴趣不?另外pl6和pl8的区别我其他帖子说过,如果有pl6的说明书我看看就知道了。不过楼上有个 ...

PL6和PL8的平衡電流最大都是1A,我也和PL8比較過,充電和平衡時間是沒分別的
至於要大電流放電,我會用再生放電模式,這跟PL8又有分別嗎?

网友C(2012-03-07):
上PL8,只是烧钱的开始,大功率电源,外场发电机,原装充电板,加上对得起这套设备的进口电池,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PL8,只是烧钱的开始,大功率电源,外场发电机,原装充电板,加上对得起这套设备的进口电池,哈哈。

我和一朋友分工合作。。。他买2千瓦发电机~我买充电器+电源。。。。。

PL8充 700 电池一组大概 15分钟内。我和他轮流飞刚刚好休息时间也充足。再掺杂几组500电池。。。爽飞一天无压力
另外700电池我们一人就一组。。

网友:
模型有不烧钱的吗?谁不是从450飞到700的,当让也有猛人直接上700哈哈。买pl8不后悔

网友:
目前手里使用三台PL8中,(一台前天晚上充电时熄火不 干了)已发回不知道UK还是新加坡修理,快递费要300来的,我XXXX

网友:
怎么好像pl8的稳定性不是很好?

网友:
那个PL6简版没有配有USB升级用数据线不知这个重要吗?想入手个PL6简版的,顶多只用到6S电池

网友:
哦多谢楼上的回复,那我知选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