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驱动,驱动不同的步进电机,差距大

楼主(2011-12-14):
stk672的驱动板,驱动三洋的4相8线57步进,只要上电就吱吱叫唤,运行起来声音稍小点,运行中暂停也会叫,不过声音小点。
驱动东方的2相6线电机时,不管是刚上电还是运行中都非常安静,只有电机运转的声音。
两个步进的电流不一样,已经按电流设置了,其中三洋8线电机用串联接法,电流按0.7倍设置。

网友:
这是肯定的,电机控制很高深,其实没有通配的驱动器

网友:
什么都要配套的啊,这个还要说啊
假如给你穿双小一号的鞋子,你走路还叫呢,对吧。
这个驱动也不是万金油,也是有侧重点的。

楼主:
哪个驱动板和哪种步进电机配套好,还真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特别是现在业余用的多是商家D的驱动板,二手的步进又型号繁多。

网友A:
STK672貌似只能驱动那种带中心抽头的线圈,如6线电机。
8线的,先要找到同一相的两个线圈的异名端,连在一起做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K672貌似只能驱动那种带中心抽头的线圈,如6线电机。
8线的,先要找到同一相的两个线圈的异名端,连在一起做抽头。

是的,因为收的滑台带两个8线电机,卖家又送了个转不动的8线电机。
专门拆了个电机看线序的,用的串联接法,线序接的是对的,步进电机的运转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