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无副翼试飞

楼主(2011-12-14):
昨天飞越无副翼系统到手、迫不及待的安装调试、用了1小时搞定、试飞感觉飞机轻巧了很多、很灵活、斜盘配的933   锁尾DS520 、飞机是飞魔士的、飞越的新款鸡鸡还在路上、
飞越QC有点问题啊、拉杆不够长、还没有螺纹。

网友:
 好快的速度啊

楼主:
总体感觉不错、调试简单、锁尾效果也蛮好、我是新手、太多的体会就没有了、无副翼系统干净、整洁、就是反映很灵敏、新手小心炸鸡哦

网友:
吧控里吧的exp加到+40 会迟钝点

网友A:
来个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自旋

  真不敢、我的水平不行啊

网友B:
933当斜盘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3当斜盘咋样?

没飞出啥、以前用DS410 、已经炸坏两只了   感觉933还可以。

网友:
电梯的前面?危险呐

网友:
中间有洞的连杆,不用也罢。

网友C:
 lz,那是飞越的正反牙螺杆,那个洞是为了调节方便不是缺 陷啊: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那是飞越的正反牙螺杆,那个洞是为了调节方便不是缺 陷啊:loveliness:

  大哥、仔细看看图片、连杆有一端没螺纹、

网友:
飞越的确该加强出厂检验了,有加工缺 陷的配件已经不止出现几次了

网友:
 FMS直驱pro,和我的一样

网友D:
飘啊飘!是技术问题还是三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飘啊飘!是技术问题还是三轴问题?

   技术问题、不敢对头、

网友E:
连杆明显是两头都有螺纹的,但是问题在哪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连杆直径车小了!!导致螺纹看不见了!!这个配件肯定不能用了!严重的废品!!!
飞跃应该加强检验员的把关了!!严重影响形象的

楼主是在那上班得还是在那消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杆明显是两头都有螺纹的,但是问题在哪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连杆直径车小了!!导致螺纹看不见了!!这个配件肯定不能用了!严重的废品!!!
飞跃应该加强检验员的把关了!!严重影响形象的

楼主是在那上班得 ... [/quote
上班、呵呵

网友F:
飞越的东西向来是拼RP,也要拼动手能力的,呵呵,我的飞越也是自己处理了不少加工精度的问题才好用
LZ的JJ很干净,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越的东西向来是拼RP,也要拼动手能力的,呵呵,我的飞越也是自己处理了不少加工精度的问题才好用
LZ的JJ很干净,顶一个

屁股一堆线还没想好怎么处理

网友:
标题

楼主飞魔士直驱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屁股一堆线还没想好怎么处理

看看我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8709

网友G:
引用 网友C:
 lz,那是飞越的正反牙螺杆,那个洞是为了调节方便不是缺 陷啊啊:loveliness:
那有洞地方很容易断,这就是缺 陷啊。

网友H:
看试飞的场地........咋那么像是KTV或者酒店之类的走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试飞的场地........咋那么像是KTV或者酒店之类的走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试飞的场地........咋那么像是KTV或者酒店之类的走廊呢??

由此推断LZ是一个人物。

网友:
有点抖 左右前后 地方太小了  气流不行

网友:
我已经买了三颗两颗装在450上一颗装在600上
给我的感觉是起飞那一瞬间不用怕
之前用其他总是心惊胆战因为会偏一边需要很快修正
这颗就不会了很接近有平衡翼感觉

楼主:
是的、全部默认参数、设置卡就没用上、起飞很好】和有副翼一样的、把EXP设置到40%就很好飞了、100%飞机反映太快了。

网友:
无副翼的手感滑溜。

网友:
不玩不知道。。。小姨子感觉不是一般的。。爽。。
再没有设定卡 和数据线的情况下。。小姨子的尾巴在控里调好的难度比较大。。。
自旋可以看出性能优异 差别。。所以  飞跃 已经做的很好了。。。值这个价

楼主:
嗯、我买了设定卡、没用上、直接遥控器设置下就OK了

网友I:
好像无副翼都不在控里调exp-_-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无副翼都不在控里调exp-_-

谁说不能调,我用2801用MB就在控里设置了EXP、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有洞地方很容易断,这就是缺 陷啊。

也不能说是缺 陷,炸机起到缓冲作用。旋翼头和十字盘哪个都伤不起。

网友:
这卫星的位置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没人说不能调 而是根本不用调 mb完全可以在机器上调 如果想用控的设置 只要把手感选择成自定义即可 但是基本上无副翼带的自动生成的 exp曲线已经很好了 而且比某些控设置的曲线要好 所以没必要设 我可没说不能 用控设也只是一种变向的设置 实际上说明书没有提要修改exp的

网友K:
尾桨可是反了?

网友L:
原帖由
kakafeifei
于 2011-12-15 17:30 发表
尾桨可是反了?
好眼力,才看出来,还真是反了

网友M:
过道飞哦 呵呵

楼主:
原帖由
kakafeifei
于 2011-12-15 17:30 发表
尾桨可是反了?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啊、估计皮带的问题、现在转向也是反的

网友N:
LZ住宾馆?

网友O:
在KTV啊,背景还有人在唱林志炫的《浮夸呢》

楼主:
尾巴改回来了、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