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电主轴的选择!

楼主(2011-12-14):
最近想换个电主轴,1.5Kw 的 平时主要雕刻铜铝有时候雕刻点钢件
不知道怎么选择,不知道哪个品牌的好,又经济适用,
淘宝看了下,有500多的  有将近3000 的  真不好下手! 麻烦各位行内人指点下! 谢了先!!
另 淘宝上的电主轴有的几百元的标称轴承用的是正宗进口 NSK SKF 等P4级的轴承还有P5的。。。 是否可信??
我最近在一轴承专卖店去打听了下,店主说P4的市面上国产都难找要订货,更不要说进口的,那是军用品,很贵很贵。。。
现在手头的主轴想换轴承,不知道要哪些工具,自己能换好不?

扫描的,雕刻面是2厘米

扫描的,雕刻面是2厘米

网友:
搜 迎风 星辰 ......
这种贵重轴承,在淘宝上几乎都是假货,有些甚至以假乱真!
主轴换轴承对新手有难度,甚至越搞越糟。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答,我问了下星辰 的  3400多米啊 有点难接受
再想知道哪里可以换主轴轴承啊,要正规点的,不要拿假冒轴承糊弄人。。

网友:
不会吧,那些便宜的都是骗人的?

网友A:
迎风主轴目前只看到卖250W的 ,换轴承找高人......

楼主:
哦。。。。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换电主轴轴承的高手!!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换电主轴轴承的高手!!

网友:
买2000元左右的模具电主轴4轴承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买过一个800元三轴承的风冷,主轴孔跳0.018

楼主:
我现在用额这样也是风冷的,噪音大太吵人了哎  (是买机器的时候配过来的) 精度也不好

楼主:
想换个好点的轴承看能不能吧精度提上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迎风主轴目前只看到卖250W的 ,换轴承找高人......

  什么是:迎风主轴??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轴轴承不难换  你 要是 自己搞不了找个电机修理去换花钱不多 主轴轴承不紧好拿下、前后固定的螺帽拆下来后由刀夹向航空插头方向 轻轻敲就 出来了

网友:
主轴应该跟雕刻机配套,不能主轴比雕刻机档次高了,高了也白高,我觉得自己用得1000元的2.2KW水冷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你是这方面的老手了,我想知道需要哪些基本的工具呢?还有油脂 ?
好多修电机的不赶接这样的活,怕搞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说的极是。我的机器是是找diyer 买的1w几千元,本想用了干活的,单是块两年了,可是没雕刻出来几件精度让无满意的产品来,
机械存在很大的问题,变形!!! 前些时间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来调试 换电机等 。。。。 现在机械这方面好些了,但是主轴还是块心病,有人说雕刻机器的精度60% 决定主轴,不知道是否有道理,现在的主轴(风冷)噪音十分大,精度也十分叉,雕刻出来的产品边缘波纹严重,0.2左右的刀很容易断(我用的都是钨钢椎刀)底纹也不亮堂。 哎 身边没这么在行的人只有在这里交流下 学点实用经验啊
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极是。我的机器是是找diyer 买的1w几千元,本想用了干活的,单是块两年了,可是没雕刻出来几件精度让无满意的产品来,
机械存在很大的问题,变形!!! 前些时间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来调试 换电机等 。。。 ...
1万几千也算淘宝里有成交的最贵的机器了,有图不看下啥结构的,我的齿条机切1MM钢板边缘也没锯齿痕迹啊,圆也是。太夸张了,最好上个加工的图,也许你要求太完美了

网友:
主轴的精度不仅仅局限于轴承,轴心和轴壳的精度与轴承是对应的,产品的设计水准和检测组装工艺也影响到精度,主轴精度大部分取决于这几个环节中的短板,好花还需绿叶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立柱龙门结构, 雕刻铜件出来的侧面就像以那种硬币周围那种波纹,不是我要求完美,只是一般的要求就可以 线条直就行,但这样有波纹
幅面是400*250 的  3毫米左右的汉字做不了 (阳刻) 三轴都是方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立柱龙门结构, 雕刻铜件出来的侧面就像以那种硬币周围那种波纹,不是我要求完美,只是一般的要求就可以 线条直就行,但这样有波纹
幅面是400*250 的  3毫米左右的汉字做不了 (阳刻) 三轴都是方轨!

上个图看看,机器啥样子?

搞出来的工件啥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的是所以我不怎么敢拆它
不过这主轴 随机器过来没标识,刀头短有明显的拆痕,(但不知道拆开过没)  过来噪音就大,手转动刀头有沙沙的声音
高转速换到底转速有急不规则的声音,比角磨机的声音大而且难听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 我找找看

网友:
又一个高价神话雕刻机可能即将要破产

网友:
楼主上工件加工图的时候要说明一下加工参数
我的铸铁机器到手后没敢干活,先做测试,发现问题跟卖家沟通改好了才开始加工
因为机器在发货的时候会出现不少问题
先加工了一个月的木头和亚克力,并在其间调试
然后干铜和铝,现在干钢也没啥问题了,40cm的工作台误差在3丝左右,一般工件最大误差5丝

楼主:
你的机器在哪里买的?
我当时就是想找铸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雕刻的样 发上来了

楼主:
至于机器的照片 就不发吧,一看就马上会知道是谁的机器。 有广告嫌疑!  或者可能会无意中伤些人!
因为机器到现在 出现了本该机器最该避免的 事情,无可挽回,设计缺 陷,带严重的用料缺 陷!

楼主:
好像跑题了点,想回到正题上来解决下主轴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光靠换轴承不能提高精度、夹头都可以影响精度。  再说说功率  有恒功率和横扭矩模具主轴质量好 的1.5kw的就 得3钱多因为里面转子的鼠龙条是 紫铜的现在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铝的  功率都是虚标  1.5kw主轴4轴承的外观大概要300mm多长一般的也就220mm长摇杆铁还是 模具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靠换轴承不能提高精度、夹头都可以影响精度。  再说说功率  有恒功率和横扭矩模具主轴质量好 的1.5kw的就 得3钱多因为里面转子的鼠龙条是 紫铜的现在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铝的  功率都是虚标  1.5kw主轴4轴承的外观大概 ...

谢谢你 的回帖,估计你是说出了里面的精髓东西, 好东西是要下血本的!  不过前面有人提醒,档次太高了机器配不上也是浪费 好马要配好鞍呐!
现在这主轴还真难选择,不知道没二手的淘 ?

网友:
二手主轴其实也不错.  好主轴配的轴承都是价格非常高的,买回二手恢复到原来的性能得换轴承.这个成本不低的.除非你要求不高无需换轴承就划算了.

网友:
用800元主轴的掩面迅速飘过

楼主:
好点的电二手主轴哪里可以淘的到?

楼主:
我不需要做模具那么高的精度, 过的去就可以

楼主:
有谁知道哪里比较容易淘到主轴?

网友:
哎呀看来水很深呀!!

网友:
楼主就别找东找西了,我的便宜主轴不就蛮好的了?2.2KW水冷1000元,淘宝大把卖得,我用得ER20夹头

楼主:
回楼啥的, 你的机器机器经常干钢的吗,用的还爽吗?
我现在的变频器1.5K 的 啊2.2 的用不了哦。

网友F(2012-03-16):
潜水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