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用摩托车遥控熄火可以吗

楼主(2011-12-14):
发动机怎么安装摩托车的防盗器的遥控熄火呢

这个是摩托车的遥控防盗器熄火的东西
这是安装在摩托车的示意图,26cc发动机怎么安装呢

楼主:
请帮帮我,怎么安装才可以弄发动机遥控熄火呢

请帮帮我,怎么安装才可以弄发动机遥控熄火呢,拜托大家了

楼主:
为什么要遥控熄火呢

为什么要遥控熄火呢,以为如果接收机突然坏了,或突然电源插头松了,舵机不就一直加这油门,回不到原位,所以安装一个遥控熄火安全一点呵呵

网友:
舵机不就一直加这油门,回不到原位...

可用 "失控保护" 啊!

无讯号时自动收尽油门+刹车。
简单好用,不花钱(2.4G接收上附)。

陈伯

网友:
 给整复杂了

网友:
用摩托车的遥控防盗器熄火完全可以,就看你怎样用了。
摩托车的熄火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短路熄火,将CDI的一根线(黑/白)对地短接熄火。一种是断路熄火,将磁电机输给CDI的供电线(红/黑)断开熄火。
看LZ的电路图可以看出,红 黑线是报警器12V供电线。
橙色线按开锁键后有12V输出。 按锁车键后无12V输出。
粉红与灰色线应该是按开锁键后开路。  按锁车键后短路。
蓝色线是按住启动键后有12V输出。 松开后无输出。
两根黄线应该是按报警键后有30秒闪动信号输出。
看LZ的发动机是水冷的,应该是船用的,也不在乎重量了,飞机用建仪自己D一个,用上报警器还有防盗功能不错
功能我已说完,剩下自己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