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你坑爹啊,什么破充电器

楼主(2011-12-14):
刚买了dsx9ii ,电池是个1500ma/h的镍氢,充电器是个50ma的大块头,拆开一看,里边还是漆包线大变压器加一个二极管整流。。。。
这TMD充电充到多会去了,岂不是得30个小时才能充满。坑爹啊

网友:
内容呵呵,都是这样的……?……

网友:
50ma是标称。。。实际用不了那么久。就当是玩具充电器了

网友:
电流大了 1小时冲完,你敢用吗?

网友:
Futaba以前的充电器是55mA的(现在不知道),充一个遥控器要15个小时,充一个镍氢接收机电池要45个小时。

网友:
你去買個1A的來充吧。。。。

网友:
一般是睡之前插上  第二天起来拔

网友:
冲一晚上够用了。

网友:
换个200HMA的就行了,只要电压相当,极性正确就能通用

网友A:
少见多怪

网友:
这是为了保护你的电池,一般充12个小时左右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改

网友B:
新人一般都属于咆哮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见多怪

楼主:
笑,笑,有啥好笑的!!!
它的充电器最多10块钱。3千块的控配个10块钱的充电器,JR让人笑掉大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人一般都属于咆哮帝

网友D:
楼主快变成疯狂八神了

网友:
JR的充电器电流很小,而且插头是外正极,内负极,如果自己改充电器切记正负。这个从9V充满大概24小时,确实有点慢。不过安全,电池不发热。

楼主:
楼上你说迟了,我自己改忽略极性了。 充电器里边漆包线上的高温自动断路模块坏了,自己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快变成疯狂八神了

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等你有经验就知道了,为什么JR只配55ma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你有经验就知道了,为什么JR只配55ma的了
内部充电电路不完善吧

网友:
镍氢电池配的都是这种充电器,以后改锂电吧

网友:
就改锂电吧,,,没办法    玩个模拟也老停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友: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有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