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轻微弯曲,在不拆下来的情况下,怎么看出来?

楼主(2011-12-14):
小炸之下,如果主轴有轻微弯曲,在不拆下来的情况下,怎么看出来?需要换新的吗?

网友:
用手按住十字盘,转大桨,感觉震动

网友:
把旋翼头拆了,微速转一下一目了然,歪了就要换,不然震死你
只要炸了一般主轴尾轴是必换的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拆掉十字盘以上的配件,空转,看主轴有没有晃动。

网友:
我是直接飞起来,JJ不是震得厉害的话就不换。

网友:
拆掉旋翼头。
上电转一下,用手摸或用眼看都挺方便的。
不拆旋翼头貌似不行,因为可能是中联的问题。

楼主:
炸一次就要换一个根,挺麻烦,哪家的主轴最结实?贵一点也无所谓了,图个省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一次就要换一个根,挺麻烦,哪家的主轴最结实?贵一点也无所谓了,图个省事儿。

这儿不坏,那儿就坏。
炸鸡的能量总得有地方吸收的。
其实,换主轴是最方便的。

网友:
同意楼上,主轴太结实那其他部件就遭殃了
有钱可以试试记忆钛合金主轴,不知道有没有卖

网友:
主轴弯了的话你看刹车盘像是在画圈

网友:
主轴弯了,总比 中联弯了 要好的多吧?

楼主:
多谢,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一次就要换一个根,挺麻烦,哪家的主轴最结实?贵一点也无所谓了,图个省事儿。

炸不弯的主轴这个可以有,但材料很贵,有人DIY成功在450上,材料花费约30元。

网友A:
大桨转动刹车盘不是一个同心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转动刹车盘不是一个同心圆。。。

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中联或者刹车盘出问题。
想判断是否是主轴的问题,必须把上面的中联拆下来。

网友:
LZ说的是主轴  微   弯,既然 微  就是不容易看出来,所以要拆掉旋翼头看。炸鸡还是弯主轴好,旋翼头上任何一个配件都比主轴贵。

网友:
主轴也有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