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dji,一个电机转速不一样,何解?

楼主(2011-12-14):
初装,调试,上电,好赢18a电调,加油,发现一个电机转速明显慢于其他电机,校准后依旧,不知何解,求高人指点

网友:
做好油门校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3630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反复校正都没有用,总是有两个电机要晚启动,但不影响飞行,飞完后,这两个电机总比其他的烫。最后调了油门曲线,把启动油门调大了一点,就这样用了~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还在下降过程中油门多收了一点,空中翻滚
解决办法是把电调进角由默认的是低设置为中

网友:
看看是否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