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请高手不吝赐教,想在大LAMA020上开发5、6通道,增加投放舱功能……

楼主(2011-12-14):
求教贴,请高手不吝赐教,想在大LAMA020上开发投放舱功能……

1、ESKY 大拉玛020 ,是否支持别的接收?想开发4通道以外的功能,加个舵机,开启投放舱,婚礼上用……

2、如果不支持其他接收的话,有什么解决方案……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你的控是几通的?4通的话 看看有没有可能改成6通的 论坛里面搜搜 手头有6通或以上的控和接受的话 就试试改独立接受咯

网友:
大LAMA是完全可以换别的接收的,因为它的接收本来就是独立的。只是注意:3、4通道必须要顺序输出的接收,才能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老师指导一下,3、4通道必须要顺序输出的接收,是指什么?我手上有天6A的接收和146ip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老师指导一下,3、4通道必须要顺序输出的接收,是指什么?我手上有天6A的接收和146ip可以用吗?

就是说要用FUTABA兼容PPM制式,TDF和ESKY都是FUTABA兼容制式
如果是JR制式兼容的PPM制式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