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CP拿在手里推油后往两边侧倾鱼眼是否会卡住主轴?

楼主(2011-12-14):
有时甚至会导致停转,这正常吗?

网友:
这好像普遍都有。

网友:
确实是有。我刚拿到CP第一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小油门甚至卡停!
调整舵机臂中立点(3个一致,水平90度中立)、拉杆长度(舵机十字盘拉杆和桨夹拉杆),以及舵机行程量,可以改善这个问题。但恐怕完全避免有点难。

楼主:
像cp这种小翅膀飞机不能用罗距尺,是怎么看罗距的?

网友A:
限制舵机行程,出场设置都过大
看螺距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大奖折到同一个方向观察测量两桨见的夹角,除二就是螺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制舵机行程,出场设置都过大
看螺距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大奖折到同一个方向观察测量两桨见的夹角,除二就是螺距了

限制舵机行程是不是调2801控里的TRVADJ这个?
ELEV和AILE都调到了35%,手拿着左右侧倾还是卡,这时舵机是在自动修正,可能这时不受舵机行程控制吧,当用摇杆控制副翼和升降舵时不卡,舵机行程很小,此时受到舵机行程限制。

网友:
调接收上旋钮,要仔细看说明书,靠近插座那个旋钮调小

网友:
cp/120d02s跟普通三轴不同,感度不是修正的速度,而是修正的幅度,所以如果接收机上aile/elev 感度设得越大,十字盘倾斜角度就越大,会导致鱼眼卡主轴,调小这两个旋钮直到不卡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小JJ常见

楼主:
接收上控制舵机行程的旋钮调到最小还是卡

网友:
拍接收机旋钮照片,发视频看看,让大家帮你诊断

楼主:
我调的是靠近小插座的那个旋钮,说明书上说是调整伺服器行程量的,原始状态是在中间,我调到最左边试了还是卡,调到最右边也卡,感觉不出行程量有区别,后来以为有可能是调节后没有重新对频,然后重复之前两个动作,断开电源后调节,然后通电重新对频,仍然没有效果。
当然这并不影响飞行,正常飞行状态应该不会突然这么侧倾吧。
视频我试过,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不能看清旋钮位置,有空拿摄像机拍

网友(2012-04-08):
再顶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鱼眼是啥意思??

网友:
我的4#6也有过这个问题....但飞行的时候没影响(除非救机时大舵量打舵就会有影响)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鱼眼是啥意思??

  你拿十字盤來看,自然會發現有粒魚眼的了,
很多時,人就是習慣了發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