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设备经验交流

楼主(2011-12-14):
形形色色的电机舵机、电调、电池等,先抛个砖吧,请各位大侠指点

电机篇:我用过双天2215、XXD2204、A2208KV1800、AX2205C,双天的声音最勾人,但不耐撞,当然我也撞机不倦,多次之后,我最爱的2215已经撞的转子磁铁偏移,OVER了。XXD2204最实惠,动力不错、效率不错,身子骨还结实,同样这么撞,没事,到现在还服役中。没用过XXD2208,买的时候老板说A2208好一些,实战:255g机机,0843桨、2S800mA双天,动力强劲,最适合有点风的天(因为KV高,桨速快),按标准3D练习套路,10分钟续航,除了声音以外,很满意。AX2205没撞击前的声音很不错,容易在撞击后断线,现象就是一卡一卡的,修好过一个,最近有挂了一个,我个人感觉效率和拉力没有传说中的大。按我现在想,还是XXD2204好,还轻

舵机:我用过银燕ES08A、辉胜5g、双天5g的模拟和数字舵机、蓝箭5g、还有一款傻猫那里的4g舵机,银燕的回中有多好,可能我的水平有限,感觉不出来和辉胜5g的有多大区别,主要是看到高手都用,那就用吧。辉胜5g通用性强,既能副翼,也能尾舵,既能用在140g的机机上,也能用在250g的机机上。双天的舵机应该是这些当中最好的,特别是模拟的,细腻,数字的我觉得经常在找中点,来回琢磨啥啊,听着就烦,但效果也细腻。蓝箭的刚开始使用,感觉性价比很高,值得拥有。值得一提的是傻猫那里的一款便宜实惠的轻量舵机,我是用来做垂直尾翼,为啥?因为相当耐撞,我多次尾着地,双天的三个舵机都挂了两个了,就这个没事,啥事没有,很有点蓝领的感觉

电池:我只选双天的,标量不虚。数据说话:157g的机机3D练习,8分钟后7.5V;145g的机机3D练习,10分钟后7.5V。我的标准是电池时间不小于6分钟,双天的超出了我的期望,不过也不好,有的时候会走神,导致炸鸡,哈哈

电调:只有一句话,不能贪图便宜买XXD的,最近好盈急穷人之所想,推出的SKYWALKER系列,我觉得很实惠啊,入了一个20A的

以上纯属个人经验和个人看法,必然会有偏颇之处,请大家畅所欲言,让我和所有新手都能有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A:
157g的机机3D练习,8分钟后7.5V;145g的机机3D练习,10分钟后7.5V。

为啥我140g的飞6分钟就3.75了

网友:
按照我的飞行习惯,一般飞行时间超过5分钟,炸机的概率超过70%,一般在4分钟之内能保持较好的精神

网友:
ES08A的确不错,又便宜又好,配的长舵臂相当好,免的自已DIY做出来的不平均

网友:
EMAX舵机不怎么行啊~~一个08a烧电机,三个08d,一个买回来两起落电机烧,另外两个天生抖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7g的机机3D练习,8分钟后7.5V;145g的机机3D练习,10分钟后7.5V。

为啥我140g的飞6分钟就3.75了

LZ那个是2S800的

网友:
数字的我觉得经常在找中点,来回琢磨啥啊,听着就烦

网友:
蓝箭5g,什么型号,性价比高?

网友B:
最近好像还有了T-Motor ,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好像还有了T-Motor ,不知道效果怎样

效果不错,我在用

网友:
我也买了只T-Motor 1805 KV2000的电机,安装在翼展85mm的F3P机上,3只银燕8克舵机,好盈10A电调,起飞重量153-160克(使用30克和37克的电池), 最近几天经常刮风,还没试飞,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D:
请教各位我手上有2205和1806用那个好呢?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C:

效果不错,我在用

恩,搞个耍耍,上次上海模展看到过,厂商说得很牛扮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各位我手上有2205和1806用那个好呢?
如果不嫌电机重,不是装140克左右的飞机,还是用2205吧,10A电调,1806 KV值不一定合适。

网友E:
请教一下,大家f3p都用什么奖。貌似不抖动的gws8043很少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替代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大家f3p都用什么奖。貌似不抖动的gws8043很少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替代品吗?

贴胶带配重

网友:
XXD的的确结实,我的炸机无数,线都抖断了,外壳还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F:
GWS8043,我的办法是先找出较重的那一边,然后用刀慢慢地磨,直到两边重量差不多了,就可以用了。 具体办法是用1MM的碳杆穿进桨,看哪一边向下落。如果都不下落,那就是两边重量差不多了。

外国人有专门平衡固定翼桨的工具,但我们这只能用这种土办法

网友:
原来用皓业8060等桨,去年5月买了三十多支gws8043桨,一直在用,没发现抖动的问题。

楼主:
桨平衡的事情,还有一种更笨的方法,先随便在一片桨叶上贴胶带,如果抖动变大了,就说明贴错了,换一边贴,如果抖动变小了,就说明贴对了,继续调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GWS8043,我的办法是先找出较重的那一边,然后用刀慢慢地磨,直到两边重量差不多了,就可以用了。 具体办法是用1MM的碳杆穿进桨,看哪一边向下落。如果都不下落,那就是两边重量差不多了。

外国人有专门平衡固定翼 ...

一直这样搞

网友(2012-01-13):
我的桨都缺块了,我贴上胶带,照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