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1-12-14):
今天去实验室调试我的飞机,然后发现将舵臂调水平的位置后将所有的螺距,副翼,还有升降舵用CCPM将十字盘调水平了,可是一将摇杆推上去抬到最高处,升降舵的十字盘那端又降低了,同样将摇杆拉到最低,螺距还有副翼控制臂端的十字盘降低了,很是郁闷。。。然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现象,三个控制舵机——舵角我均设置成上下130%   EXP我也没有调过,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人帮助一下,万分感谢。。。
        我用的控是  JR   XG7,十字盘控制舵机均是亚拓的   DS610
        侧板是我自己画的呢,然后CNC加工的。。。哈哈   省了好多坑爹的钱。。。。。。        高手出现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三个控制舵机——舵角我均设置成上下130% ,调多了 肯定不行 的。你去看看450的调机贴子把。

网友:
100%就可以了,,一般都有点误差,主要是3个舵机的中立点,舵臂一定要水平哈,,, ,,对了,,楼主,可以把你侧板图发张给我不?我也想自己做块来耍,,呵呵,,,,
我的邮箱,,,hwzj@msn.com,,,,,,谢谢了先,

楼主:
我那个有点小缺 陷呢,我不想惹来麻烦的,当时画这个东东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还有那个我是买的进口玻璃纤维板加工的,我最近在准备改进呢,因为做出来的发现由于精度问题,想改呢。。。

网友:
共享侧板图,如何????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去试飞,之前调了很久,十字盘在中间位置还有上面都调水平了,并且上面用混控都调水平了,但是今天开动发动机,然后转速一

上来,整个飞机就会偏向前后或者左右,所以就不敢起飞了,然后有个问题,陀螺仪不是应该将尾螺旋桨会自动锁定吗,然后抵消自

旋,但是在地面上,飞机自己会偏向一边的,我就不得不设置微调。。。。。。但是知道肯定飞机要是飞起来了,没有了地面的摩擦力

不就是会旋转吗!!!这个问题一直不解呢!!!然后亚拓说明书里面让尾螺旋桨设置在中间位置么!!!那么按逻辑陀螺仪就会让它

转动一定的角度抵消自旋啊!!!为什么还会转啊???

   请高人解救一下。。。初次飞行该怎么让飞机安全离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试飞,之前调了很久,十字盘在中间位置还有上面都调水平了,并且上面用混控都调水平了,但是今天开动发动机,然后转速一

上来,整个飞机就会偏向前后或者左右,所以就不敢起飞了,然后有个问题,陀螺仪不是 ...
理论到位了,基础知识不到位

楼主:
诶,今天居然发生了悲剧,化油器的螺丝居然断了,搞得我飞机一启动就发疯了。。。然后回去原地居然还真的找到了断了的螺丝,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个螺丝怎么会断掉的呢?也没有受很大的力啊!!!     今天又发现了自己好多问题的存在,真是搞飞机越久,越觉得里面实在是好多东西要学呢。。。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舵机的行程不一至引起,可以调大低下去的那个舵机上行程

楼主:
今天飞机飞起来了,好高兴的,飞得还算平稳,也不敢飞高,就差不多最高到膝盖,然后马上收油门,然后飞机飞起来会有点向前飘,下次去再好好调调。。哈哈

楼主:
今天又炸鸡了 腿断了~~~

今天去了学校的操场,飞得太高了,收油门收的太快了,飞机狠狠地落地,主要是还是不小心吧,降落时还有点害怕(主要),然后后来发现脚断了,就撤退了,等元旦后再飞了。。。。哈哈  挺高兴的,因为现在不怎么害怕了,腿也不抖了,挺自然的,但是感觉什么都没调成。。。。最主要就是心理舒服很多。。。炸就炸吧。。。。。。

网友:
楼主带个视频呀,我也是600N v2

楼主:
我还很菜鸟的,还在摸索阶段,我也想上视频,但是会笑话的,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