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方面的高手来帮个忙

楼主(2011-12-14):
我打算拿女装100C摩托机头DIY一辆四轮驱动的单人驾驶越野车,困扰我的不是动力,而是滑行,请机械高手解决一下滑行的问题。因为只要驱动齿一动,四轴均会产生很大的动力,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大动力,肯定在收油门的时候形成刹车。就算机头挂到空档,应该这样的情况不会改变,就好比摩托车挂1档高速行驶,收油门的时候肯定会链刹车一样。

网友A:
加节油齿!说白了就是摩托传动箱末级改个单向齿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节油齿!说白了就是摩托传动箱末级改个单向齿轮

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网友:
这问题好搞定,有一种100C发动机离合器是自合式的,如果不想去再找这种发动机,也可以拆开现在的发动机,把离合总成换掉,发不到100元,我这方面的专业,有问题可专门问我

网友(2012-03-11):
都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