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油机的油门曲线设置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1-12-14):
请教各位高手油机的油门曲线设置分别是多少。以前是飞电的,现在想飞飞油机,亚拓600,但不太清楚3D模式下油门的曲线要设为多少?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有定速,普通模式可以斜直线0 25 50 75 100 定速1750转   3D模式直接100 75 50 75 100定速1800-1990,我一直这样,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定速,普通模式可以斜直线0 25 50 75 100 定速1750转   3D模式直接100 75 50 75 100定速1800-1990,我一直这样,你可以试试
感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定速,普通模式可以斜直线0 25 50 75 100 定速1750转   3D模式直接100 75 50 75 100定速1800-1990,我一直这样,你可以试试
定速不是应该一条直线 ,我通常普通模式0 50 100,IDE1 75 75 75,IDE2 85 85 85

网友:
定速 的油门曲线 是保证定速失效的时候,还能用油门曲线来正常工作。建议最底点 在你定速起作用的以上,外加3D飞行是,还能挺起来。比如30以上定速起作用,65的油门 那怕定速失去作用也能3D 所以建议最底点在50-65左右。

网友:
请教在普通模式下也可以设置定速啊,是不是发动机转速达到10000转后定速就起作用了,然后维持设置的转速?还是油门超过50%定速开始起作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