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遥控问题

楼主(2011-12-14):
我在淘宝买了个整机的套装,发过来以后 遥控的油门 是在左手,但是我看好像别人油门拉到最下面是最小的油门 我的在
模拟器
上却是 最上面最小,我在电脑上玩模拟器 飞不起来 我也不敢飞真机,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模拟器设置的问题还是 哪里的问题说明书是英文的,卖家说我设置的问题。。。。请问高手能给个解释吗?如果是我遥控设置的问题怎么设置回来啊?

网友A:
编辑遥控器,调下油门反向就好,后面那个“X”点下。
试试看,我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A:
补充下,我不是高手,也是个新新新鸟。
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B:
LZ先学会发帖,提问应该先告诉大家你用的是什么控,什么机,最好拍两个图来。

网友C:
同楼上
把模拟器里的油门点反向试试

网友D:
RTF者Ready To Fly 到手的时候JS都是给你设置好直接等你炸鸡的
至于模拟器,设置通道的地方不是有REV选项么?
还有个叫GOOGLE翻译的,鸟语不行就一个单词一个单词扣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