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的桨夹?还是将保护器?

楼主(2011-12-14):
大家都用什么的桨夹?还是将保护器?之前飞KK都是随便固定飞都没有问题的,现在换了块更好的有自稳定的飞控后就杯具了,震动大了飞不了

网友A:
一般都是子弹头吧,,震动大又很多因素的,比如炸机的时候电机主轴有轻微变形,桨不平衡等等.........

网友B:
KK没有加速计,对震动的要求不高的,越是高级飞控,对震动的要求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