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数字存储示波器是鼎阳的好还是安泰信的好

楼主(2011-12-15):
100M数字存储示波器是鼎阳的好还是安泰信的好
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这个不玩这个,还真不知道,但帮楼主顶

网友:
这两种不了解,还是泰克的好些。

网友:
我比较后买的暜源的,存储深度最深

网友:
我在TB上买的安泰信200M的。
刚试机给完好评,探头线地线就断了 。
修好后,又过了不到一周,探头芯线又断了 。
干脆自己找了根75欧姆同轴电缆把整个探头电缆全换掉。
波形稍微有点毛糙,信噪比 比公司用的Tek的差。自己家用还凑合。

网友:
我用的鼎阳的,没有比较过同级别其他的。感觉将就,就是在某些时基档位时调节反应比较慢

网友:
这些国产的不敢说,用过泰克和安捷伦的,都是好东西!建议弄个二手的也比国产的好用!
我弄了个公司淘汰的台湾固维的,也是100M的,老式模拟的,不会操作! 还是数字的好用,简单易操作呀!

网友:
买后发现  在1G 采样 暜源才16K 500M 是1M
看鼎阳 1G 40K 500M 2M

网友:
鼎阳的2兆存储不能用在外触发单次采集上,只能是按暂停后展开有2M,用外触发单次采集,只有20K

网友:
以前暜源50M的可以自己刷软件升级成100M,使用效果与100m一样

今年新出的50M说不能升级100M了,也有人说能升级,只是比老软件升级多一个步骤。

楼主:
多谢 还是没有决定买什么?

网友:
力科(Lecory)的指標也不錯,但是我不喜歡菜單式操作,我喜歡泰克那種把所有按鍵旋扭都做在面板上,熟練後比調閱菜單快。
這個就是Lecory的。如果你喜歡WINDOWS界面可以考慮,價格比泰克的同檔次的要便宜,反正我不習慣觸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