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调试疑问

楼主(2011-12-15):
联网注册并升级了固件。
调参软件里U通道设置飞行模式说要sub-trim将其调成蓝色,我的6EX可以调么?看了半天没见能调第五通道啊,默认是失控保护蓝色,但是两段开关状态都是灰色。
飞控上电自检后就一直黄灯闪烁,我
遥控器
是打开状态,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黄灯闪烁是失控保护了,具体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喔,谢谢。看来是这个原因了,6EX可以调节这个设置么?

网友B:
我也同样问题 才解决 在NAZA软件上的的第4选项 控制模式切换U 调整你遥控器的通道微调 ,确认你拨动开关的时候 软件的 状态 失控保护 手动 3个选项多变成蓝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明白了,翻出来说明书看。在EXPA里把第五通道正反都调至60%左右即可

网友C:
留个记号明天装机

网友D:
您好,推荐您用FUTABA或JR遥控器,具体滑块设置请联系我QQ2359928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