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构思的完成。减速

楼主(2011-12-15):
一个构思的完成。减速。不用买大电机和大电调。全系用剩余物资加以利用。齿轮是十分一电车的,电机是450的,轴支架是450主轴一体的。主轴也系450的切去一点然后再攻5mm的牙。哈哈!上大桨。

网友:
会不会重量增加得比较多?

网友:
LZ真能折腾 !!   支持

网友:
不确定因素更多了。 空中更不保险。

网友:
 支持楼主,飞老再说嘛。注意电机不要超负荷烧了哦

网友:
飞飞飞!飞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个可以?电机会不会过热哦。。 希望楼主成功哇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大的减速比?多大的电机?

网友:
LZ,你的飞机造型像是F3A。3A机通常要兼顾拉力和桨速,即既要有力度又要有速度。
您的做法应该是可以的,毕竟直机马达kv值较高,减速后再驱动大桨应该可以实现。
有几点疑问您可琢磨一下。450直机马达的kV值通常是4000左右(3S),我目测这的减速机构减速比大概是1:2,大概可以理解是把电机的kv值降到2000左右。如果按F3A的习惯,还不够,转速还是偏高。
您的飞机翼展目测是1.2米左右,应该适合9-11寸的桨,直接驱动马达的kv值一般是1000-1400左右。这样算减速后的转速还是高。
另外,减速机构的效率如何,会不会损耗一些功率?4柱式的结构会不会有变形的风险呢?毕竟大尺寸桨的震动也是不可忽视的。我所知目前减速马达主要用于速度较低的滑翔机中,LZ不妨在实际飞行中体会一下,祝成功!

网友A:
支持折腾!
不过这样做的实际意义不大,增加重量、降低可靠性、能量损耗较大,不如直接选用低KV值的马达,或者将你这个马达重新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
不过这样做的实际意义不大,增加重量、降低可靠性、能量损耗较大,不如直接选用低KV值的马达,或者将你这个马达重新绕线。
很有道理